[問題求助] 禾聯heran 42U32 電源板晶片燒毀

楼主(2015-07-27):
各位大大你們好

這台電視我4月左右有將電源板的電容都換掉
使用上挺正常的
上週在使用時,突然"波"的一聲.電源就沒了,隨之而來的就是燒焦味
我查看後面電路板時看到這個

中間那顆op

中間那顆op

中間那顆op
請問這個的型號是多少?想再試試看能否救回他

感謝各位大大的相助

网友:
那顆7隻腳的TNY系列,TNY280可以代用好幾種

楼主:
感謝大大的回覆~明天就來買一個試試看

楼主:
有大大可以提供在電路板上的原樣嗎?

网友:
保險絲可能也燒了.
還須檢查是否有其它零件短路,造成該IC燒毀.

网友:
FSP277-4F04是這塊嗎?

网友:
看正面圖缺腳是第6繳應該是TNY268不昰TNY280

网友:
STR-A6069H 開關電源PWMIC

楼主:
我查到tny263~268腳位都一樣,只有電壓不同,但是我上面的已經融了,有大大可以查到他應該用哪顆嗎?

楼主:
目前查到tny263~268腳位都可以,但是輸出電壓都不同,有大大可以查到42u32需要用哪個ic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10279478238

大大你好,所以他要用的是你附的那款囉,看來腳位跟tny268系列不同,明天來去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你好,所以他要用的是你附的那款囉,看來腳位跟tny268系列不同,明天來去找看看 ...

不好意思!提供錯誤的訊息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相助,我已買到STR-A6069H
也已換上了,但是出現一個問題
二次測全無電源,想問大大們
我要怎麼測試其他東西

网友:
那顆ic壞穩壓二極應也ng~查一下吧

楼主:
感謝大大的回應,我有點想買通用電源板來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相助,我已買到STR-A6069H
也已換上了,但是出現一個問題
二次測全無電源,想問大大們

STR-A6069H 是 FSP277-4F04 電源板提供 +VSB 的 PWM IC,  會爆掉通常會影響到週邊的元件,
所以除了更換 STR-A6069H 之外,其週邊的元件一定要詳查,下圖是該 IC 的典型電路,
請參考元件上電量測那4點電壓,以確定是否正常工作。
1:
2:
3:
4:

量測這四點電壓數據並上傳,有數據好幫忙判斷。

PWM IC STR-A6000

PWM IC STR-A6000

网友:
先向您說明,私訊的用途是用來連絡一些非關維修或私密資料用的,維修的問題請在論壇上發表或回覆。
這是論壇的不成文規則,希望您合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R-A6069H 是 FSP277-4F04 電源板提供 +VSB 的 PWM IC,  會爆掉通常會影響到週邊的元件,
所以除了更換 ...

大大,我量測了你要的電壓
1=21.2v
2=9.5V
3=3.1V
4=51.8V
其中4我看不出要量哪裡,我就量了橋型的電壓
但是後來我將電路板接回電視,就發生啥都量不到的情況,量到都是負值
有點心灰意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大,我量測了你要的電壓
1=21.2v
2=9.5V

都量不到電壓是連大電容也無電壓?

楼主(2015-08-31):
引用 网友B:
都量不到電壓是連大電容也無電壓?

今天小孩回娘家,趕緊來量,發現大電容一隻腳155V,一隻0
是否代表他沒過電,我目前使用的電容是450wv/220uF
如果確定這個壞了,明天來去買一顆(好貴)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小孩回娘家,趕緊來量,發現大電容一隻腳155V,一隻0
是否代表他沒過電,我目前使用的電容是450wv/22 ...

一腳155一腳0....
問題它一隻腳是正、一隻腳是負

你如果只量一隻腳
請問你是對(誰)量?

理論上是對(地)或(負)或(-)吧?

所以負 跟 負量到0V!!!!不就正常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腳155一腳0....
問題它一隻腳是正、一隻腳是負

對吼!!我是對地
嗚嗚  又沒頭緒了
還是哪個大大可以幫我處哩,我板子寄過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對吼!!我是對地
嗚嗚  又沒頭緒了
還是哪個大大可以幫我處哩,我板子寄過去 ...

你橋整後!!看起來是正常的!

要不要試試看把主變壓器一次側那附近的電路簡單畫出來,連同PWM IC都畫進去
你應該會比較能夠理解ㄟ

你在哪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橋整後!!看起來是正常的!

遙遠的花蓮>"<
我看了6069H的datasheet,把我會量的電壓都量來比對,電壓大致上都符合
可是不知道為何訊號線接上去之後,5Vs卻都沒有

网友C:
引用 楼主:
遙遠的花蓮>"<
我看了6069H的datasheet,把我會量的電壓都量來比對,電壓大致上都符合
可是不知道為何訊 ...

變壓器的一次側、二次側您會分辨嗎?~
靠近PWM這端是一次側,理應至少有4支腳(兩組繞組)
從#17來看
紅色1那塊區域的變壓器繞組就是主繞組,紅色2的繞組就是輔助(AUX)繞組,給PWM使用的

你先把U501這顆IC(編號應該是A6069H之類的)7支腳的電壓都先測量標示上來
『提示:黑棒永遠夾在GND,用紅棒去探測這顆IC的7支腳』

如果可以最好先以U501為中心(直到變壓器一次側),把它各腳經過的線路、元件標繪出來
這樣查側起來你會比較容易分辨
110V市電進來,經過橋整變成脈動直流大約155V,你在電路板上就能分辨兩顆大電容後開始走到哪裡,從這開始到變壓器一次側零件應該不算很多,手稿畫一下,追一下電路圖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變壓器的一次側、二次側您會分辨嗎?~
靠近PWM這端是一次側,理應至少有4支腳(兩組繞組)
從#17來看

剛剛先量了一下U501的腳位
腳1:0
腳2:3.3
腳4:0
腳5:9.5
腳7:155
腳8:155

网友D:
引用 楼主:
遙遠的花蓮>"<
我看了6069H的datasheet,把我會量的電壓都量來比對,電壓大致上都符合
可是不知道為何訊 ...

這意思是,電源板單純接120vac電壓在待機下直接量有5vsb?但是接上各接頭後再測量5vb就消失?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剛剛先量了一下U501的腳位
腳1:0
腳2:3.3

如果你的第四腳有接到光耦合ic(黑色、4腳、一般都是PIC817...之類的)
你的第四腳電壓怪怪的,沒有回授....

你試試看手畫簡圖,把這區域的零件線路圖畫出來
這樣會比較好分析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意思是,電源板單純接120vac電壓在待機下直接量有5vsb?但是接上各接頭後再測量5vb就消失? ...

5Vs一直都出不來,電視沒有紅燈

网友D:
這個嘛,可以先把電源板上除了ac輸入接上其他接頭都拆掉測量有無5vsb,若有就是主板電壓吃掉了,若無,則從測量5vsb點往回追查相關零件是否有問題,這樣可能會比較好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第四腳有接到光耦合ic(黑色、4腳、一般都是PIC817...之類的)
你的第四腳電壓怪怪的,沒有回授. ...

通過兩個電容之後接到光耦合IC,到光耦合IC的pin4,此時量到的電壓是9.5V
到二次側之後接地改用排線上的GND,光耦合IC的pin1,2都是0
問題會出在6069的pin4還是光耦合IC??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嘛,可以先把電源板上除了ac輸入接上其他接頭都拆掉測量有無5vsb,若有就是主板電壓吃掉了,若無,則從測量 ...

接頭全部拔掉一樣沒有5V,光耦合IC有4顆,我剛剛量有兩顆的pin2有輸出3.3v,另外兩顆都沒反應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過兩個電容之後接到光耦合IC,到光耦合IC的pin4,此時量到的電壓是9.5V
到二次側之後接地改用排線上的G ...

只去追蹤6069線路連到的那顆光耦合就好
別把焦點擴大!!!!

先解決pwm這一段
再去看其他

网友:
我家聯碩37也是用model:FSP277-4F03,可是從圖片看板子零件位子不一樣,
我家電視是有紅燈,開機紅燈就熄,或是還可看20分鐘,推測也是5VS有問題,被24V吃掉跳掉的,
在我拆下電源板時被大電容電痛一下板子掉地上,再接電時Q5就冒煙了,(Q5不知那類晶體)

我懶的查修,用兩顆PC POWER接上,但不幸又來,看了1個多月後產生花屏,PC POWER不適用嗎?未修

補充內容 (2015-9-4 11:43 PM):
不是花屏,是畫面油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