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寶冰箱RFB-45B無法除霜與冷藏室過冷

楼主(2015-07-28):
家中冰箱已10年,最近冷凍室無法自動除霜,冷藏室也有一直過冷的現象
除霜定時器型號RD0802MICJ也會作動,冷藏室溫度控制風門型號SD-8041-1放到冷凍庫也會作動,
請問各位前輩還會哪裡出問題~謝謝

補充內容 (2015-7-30 03:17 AM):
除霜定時器型號修正~RD0802M1CJ

网友:
除霜電熱線是否燒斷了?

楼主:
謝謝提醒,今晚有空再來拆冷凍室,之前冷凍室的風葉因為結霜的關係.風扇葉片嚴重磨損還被冰卡住不動,換過已正常轉動

楼主:
目前未拆冷凍室,先量電流,壓縮機運轉時為1.9~2.0A,用手轉除霜定時器讓壓縮機停止運轉,電流剩0.9A這樣正常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未拆冷凍室,先量電流,壓縮機運轉時為1.9~2.0A,用手轉除霜定時器讓壓縮機停止運轉,電流剩0.9A這樣正常嗎 ...

我不是專門的師傅拉,不過根據我在這看文章的經驗...好像不正常
0.9A=99瓦.....除霜電熱才99瓦耗能?

你看你第一張貼紙......."電熱裝置"

你可以量一下除霜電熱管電阻...黃/茶

楼主:
背後貼紙寫電動機150W,電熱裝置130W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後貼紙寫電動機150W,電熱裝置130W

那化霜電熱管電阻呢?...

网友A:
大大你確定你的除霜計時型號沒打錯嗎?而且之前有沒有人幫你換過?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未拆冷凍室,先量電流,壓縮機運轉時為1.9~2.0A,用手轉除霜定時器讓壓縮機停止運轉,電流剩0.9A這樣正常嗎 ...

樓主你提供的照片,無法看出是否無法化霜,且無法化霜最先出問題的應該是
冷藏室不冷而不是太冷,你要先確定是結霜還是結冰,很多人往往把結冰說成不化霜

結冰是因為化完霜的水無法排出,經過數次化霜循環之後,最後水會溢出到冷藏室的溫度開關上,
會在風口處結冰,造成冷藏室溫度開關的風門擋板被冰擋住無法密合,因此冷藏室溫度過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你確定你的除霜計時型號沒打錯嗎?而且之前有沒有人幫你換過?

是原廠沒換過~型號打錯字1打成I IMG_20150728_004141 (複製).jp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你提供的照片,無法看出是否無法化霜,且無法化霜最先出問題的應該是
冷藏室不冷而不是太冷,你要先確定 ...

是結冰沒錯,拆開冷凍室看了之後除霜正常,目前冷凍室會結冰,冷藏室過冷,蔬菜水果常常凍壞,剛看門條有縫隙,用吹風機先吹吹看,排水應該如何清洗,之前有過風扇葉片不轉請人來修,打開冷凍室發現3個葉片都有缺損,不知是不是打到冰塊導致風扇葉片缺損
請問會不會是冷凍室的溫度開關壞了

网友:
要先疏通排水通道~~這樣就不會積水結冰

网友:
原來是打錯了呀~嚇我一跳因為用之前的型號去查跟你的冰箱線路圖是不符的,如果不是的話
像其它大大所言先把排水處理掉,量看看你那個d-thm是不是導通的,那個東西有個特色,低溫
下是通的,在常溫是不通的,而且你的這組d-thm是由過溫度開關OH與溫度保險FUSE合在一起
如果在低溫下也不通的話,那就算除霜計時器切到除霜,電熱絲也不會作動的,如果大大懷疑
溫度開關壞了可以把它拆下來丟到另一台冰箱看到達低溫會不會斷開囉,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原廠沒換過~型號打錯字1打成I

[RD0802M1CJ] 聲寶冰箱除霜定時器
品牌 :         聲寶         型號 :         RD0802M1CJ
適用機型 :         聲寶冰箱
說明一 :         聲寶 大矽谷
說明二   :         1~4 → 線圈 2~3 → 化霜 3~4 → 運轉....(賣家說明資料)

    對應電路圖
應 更正為:         1~4 → 線圈 2~3 → 化霜2~1 → 運轉

楼主:
請問冷凍室溫度開關ATB-4215-2可以用哪種型號代替,網拍找不到這個型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冷凍室溫度開關ATB-4215-2可以用哪種型號代替,網拍找不到這個型號

只要是冷凍溫控都行
ATB-4226、42XX之類的

网友C:
找下門冷藏用的溫度開關就可以

网友(2015-09-07):
引用 楼主:
是結冰沒錯,拆開冷凍室看了之後除霜正常,目前冷凍室會結冰,冷藏室過冷,蔬菜水果常常凍壞,剛看門條有縫隙, ...

先看看蒸發盤是否有水,若是沒有就是冷凍室中的除雙排水孔堵住了,可以用吹頭髮的電吹機將冷凍室的結冰除霜讓濾孔的結冰經水管排到蒸發盤,在正常情況下蒸發盤中會有微量的積水。

在確定Timer是正常的情況下,你應該要懷疑冷凍室的風扇,維修人員換的料件是否正確,若是替代品則風葉的轉向或軸上長度不是在正確位置,會造成內部冷氣循環不良即造成冷藏室在最上方(最接近冷凍室)的食品結冰。解決方式需要更換正確的替代料,或調整扇葉在軸上的位置(可以聽到風扇的聲音),使得冷藏室門關上後有良好的冷氣循環,就不會結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下門冷藏用的溫度開關就可以

上門的絕對不能用下門
相反過來也是
直冷也不能用風冷
要是拿錯..
會修到起笑

网友:
這問題其實不難 !
先抓13度有沒有阻抗
電熱管也有沒有阻抗
不然也可以量定時器電壓
1.4腳電壓有沒有來110v
如果都沒來就是上面有問題了 !
如果上面都沒問題
以我研判沒有自動化霜且也冷藏室菜都會"熟去"
溫控壞掉
冷凍行都有
記得一定要買"上門""風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