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週邊] Logitech MK320 Wireless Keyboard 的接收器??

楼主(2015-07-28):
撿到一個Logitech MK320  Wireless Keyboard

需要用哪種的USB接收器??

㊣烏骨雞學姐福利社
迷你姆指藍牙傳輸器 CSR晶片 USB V2.0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2999&pid=541181

這個可以用嗎???

网友:
這不是藍芽的。

网友:
先進 2.4GHz 無線技術,使用距離長達 10 公尺
ASE 128 bit 無線加密技術
滑鼠底部內建 Snap-on 押扣式無線接收器置放處
長效型低耗電量設計
鍵盤:電池使用壽命最長可達 15個月
滑鼠:電池使用壽命最長可達 5 個月 ( 因應不同電池特性會有不同情況 )

找原廠
客服電話:0800-012300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 9:00 - 18:00

网友A:
公司之前壞掉mouse,結果跟原廠買也是要買新的mouse然後....=_=連帶一個USB接受器
所以我猜原廠有,但也不單賣ONE BY O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司之前壞掉mouse,結果跟原廠買也是要買新的mouse然後....=_=連帶一個USB接受器
所以我猜原廠有,但也不 ...

我只有一個鍵盤,

買新的mouse連帶一個USB接受器要多少錢啊??

謝謝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有一個鍵盤,

買新的mouse連帶一個USB接受器要多少錢啊??

沒問過原廠,問過代理商是沒"單賣接受器"......XD
也就是都是一對一對的....

网友:
跟羅技申請 他會寄一個給你  免費的 但是 要在保固內3年保固 看是NANO接收器 還是 UNIFYING 有[小太陽標誌]...  看這邊 或是這裡

网友:
怕到時東西都齊全了 結果是 鍵盤壞掉 那不就 囧了~~ 先找個有這東西的朋友測試看看吧

网友B:
剛找了一下。MK320 的接收器好像是更早期那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剛找了一下。MK320 的接收器好像是更早期那種。

那些接收器好像都不能通用的??

Logitech的技術好像只有他們自己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些接收器好像都不能通用的??

Logitech的技術好像只有他們自己用??

七樓大大說的NANO接收器 還是 UNIFYING 可以。可以重新配對。這種的不行

网友:
之前幫朋友買過,他也是撿到的,比較高階的無線鍵盤,這個好像不支援MK320
羅技nano接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