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壓比較器無法有效輸出低電位,讓繼電器一直顫動

楼主(2015-07-28):
各位大大好,
我利用 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 ...
的電路圖重新做了一個,有些電阻有改變,但大抵也是為了符合設定的電壓或是電流,然後,三極管電晶體是 2SC945,比較器是 LM393,繼電器是 LTZ-12(12V)。
預計,14.6V時啟動放電,12.8V時關閉放電。
我在測試時,發現當電壓接近到12.8V 時,繼電器會呈現持續關、開的顫動情形,此時我量測比較器的輸出電壓是 0.5-0.45V之間,高電位是在 0.75V,當電壓持續降低時,才會輸出 0.2V,真正把繼電器關閉。而在繼電器顫動時,若我拿三用電表的正極頭去碰觸比較器的正腳,則繼電器會馬上關閉不顫動,此時比較器的正腳電壓是 5.92V,負腳電壓(參考電壓)是 6.04V,但輸出腳的電壓卻還是 0.75V的高電位。

在比較器的正、負端我都有加電容嘗試過,還是有同樣的情形。

不知是否有哪位大大能幫我解惑並提出可能的解決方針… 謝謝。

网友:
請把你的電路圖直接貼上來吧

网友:
此種比較器屬單點電壓比較型,在臨界點電壓附近,是有可能引發繼電器產生開開關關現象,建議改用帶磁滯型比較電路.

楼主:
我的電路圖:

网友:
1. LCR1是SCR吧?拿掉這個改為  A,K 直通。
2. 從393輸出接一顆幾百K回授電阻到正輸入端,讓比較器變成有樞密特特性。
3. 回授電阻阻值懶得算,您自己實驗取適當值。

楼主:
感謝回覆,SC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SC

SCR 在我的電路應用中有其電池充飽電後才放電的用途,不能拿掉。看來最簡單的方式似乎就是用遲滯電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CR 在我的電路應用中有其電池充飽電後才放電的用途,不能拿掉。看來最簡單的方式似乎就是用遲滯電路了。 ...

請按要回覆文章下方的「回覆」,被回覆的人才會知道已經有回覆了。

楼主:
來分享一個遲滯電阻組合計算的網站:

楼主:
http://www.21ic.com/tools/analog/201003/54222.htm,我被行動版的網頁打敗了  ><

网友:
也就是電壓在參考電壓的臨界點,輸出會成不穩定的情況,故需使用疏密特觸發電路來避免這種狀況發生。
可以用NE555內部的樞密特直接達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