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NSUI RZ-5100AV 顯示PROTECTOR 值得修理嗎?

楼主(2015-07-28):
各位前輩好

小弟有一台山水RZ-5100AV的擴大機顯示PROTECTOR錯誤訊息開不了機. 值得修理嗎? 還是送到資源回收場換個便當涼水錢比較划得來?

网友:
您好.一般的擴大機顯示PROTECTOR錯誤訊息開不了機很多都是電源異常.或是有直流輸出.避免燒喇叭所以.進入PROTECTOR狀態.請先檢查這些位置.若是要送到資源回收場換個便當涼水錢.由小弟接手試試看.不然也拆個零件來用用.謝謝.

楼主:
Sammy前輩您好

小弟只會拆螺絲. 如果修的話大概要花多少呢? 小弟有查一下沒屋頂的價格, 二手堪用的RZ-5100大概2000. 所以超過1000元小弟就放棄不修了.

謝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Sammy前輩您好

小弟只會拆螺絲. 如果修的話大概要花多少呢? 小弟有查一下沒屋頂的價格, 二手堪用的RZ-5100 ...

這種機器要自己修才有意義啦!!

送修都不划算,除非真的有去使用到....

倒不如送站內有興趣的痞友練練功夫!!

因為回收站也是秤斤,當廢鐵回收價格的...

网友:
以前碰過一台SONY的也是如此,把機器翻過來將底板取下然後檢查功率放大與電源部分等等會發熱的零件,那些零件的腳很多焊接部分已經因為長時間過熱,焊點的錫都會有細微的裂痕,嚴重點就會造成接觸不良的故障,用60W的烙鐵將可疑的焊點補新錫,試試看吧

楼主:
謝謝liou32與各位前輩

家裡還有一把以前做工藝的烙鐵

小弟來試試看好了

网友:
要賣回收場,那我收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賣回收場,那我收啦,

老闆要收多少?

网友A:
您在哪裡呢?太遠就不划算了,我在高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在哪裡呢?太遠就不划算了,我在高雄。

天南地北...小的在桃園.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南地北...小的在桃園.

我也在桃園,拿來我幫你看看吧,我住蘆竹鄉華通公司附近

楼主:
liou32 大大您好

謝謝您的熱心回覆. 這是小弟重訓時拿來聽的. 所以有聲音就好. 已經決定買台便宜的新品來用. 這台就送回收場了.

有想要殺肉的大大...可以在版上這樣問嗎?

遙控器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liou32 大大您好

謝謝您的熱心回覆. 這是小弟重訓時拿來聽的. 所以有聲音就好. 已經決定買台便宜的新品來 ...

真要送回收廠嗎
不如買來修好來用呀, 請問有外殼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要送回收廠嗎
不如買來修好來用呀, 請問有外殼的嗎

有...遙控器是好的. 連使用說明書都有. 按鍵正常. VR轉動無雜音. 可惜小弟不會修.

楼主:
星期天有把內部清乾淨先檢視一番
只有看到一顆水泥電阻 (對吧?) 上有一道焦痕. 其他同類型的元件都沒有這樣的痕跡. 會是這個的問題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星期天有把內部清乾淨先檢視一番
只有看到一顆水泥電阻 (對吧?) 上有一道焦痕. 其他同類型的元件都沒有這 ...

這張圖參考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遙控器是好的. 連使用說明書都有. 按鍵正常. VR轉動無雜音. 可惜小弟不會修. ...

这台有电路图
应该很好修
试试看了再决定

楼主:
謝謝前輩的資訊.

小弟放棄自己修了. 對我來說太難了.

想要接的大大出個聲吧.

颱風過後就送回收廠換便當涼水錢.

楼主:
如果要把哪顆水泥電阻換掉. 要買怎樣的規格? 上面寫0.27歐姆K是說270歐姆嗎?

反正都要送回收場. 我想從上面把腳剪掉從上面焊來試試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要把哪顆水泥電阻換掉. 要買怎樣的規格? 上面寫0.27歐姆K是說270歐姆嗎?

反正都要送回收場. 我想從上 ...

那是0.27歐,3W的水泥電阻
參考16樓的R144或R146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0.27歐,3W的水泥電阻
參考16樓的R144或R146

瞭解了. 謝謝.

网友D:
那個直接線上拿電表量,應該不至於會壞才對,若阻值過高或斷路代表不正常,外表破爛不代表一定是壞的

网友E:
等一下...1000修不修?運費自理.我住高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等一下...1000修不修?運費自理.我住高雄...

謝謝您
已經買新貨來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個直接線上拿電表量,應該不至於會壞才對,若阻值過高或斷路代表不正常,外表破爛不代表一定是壞的 ...

瞭解了. 謝謝.

网友F:
引用 楼主:
謝謝您
已經買新貨來用了.

新貨來了...

1. 可當實驗品...
  反正都有新的,自已修修看,當練功...
  修好了賺到(新的有了,舊的變成多的,還可送人),修不好沒差,當練功...
  一舉三得..

2. 回收省事...
  新品都買了,時間就是金錢...(沒空/沒能力處理)回收省時省力省事...
  要回收應該有很多想收或練功...

註: 如果真的 要回收又沒有人接,我(住林口)想來練練功...
有電子背景,以寫程式為主,之前有換換電容經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新貨來了...

1. 可當實驗品...

已經有網大說要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