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新手求救!SONY KDL-40X200A 40"液晶電視 壞掉了~

楼主(2015-07-28):
各位前輩好~ 小弟泡泡剛加入請多多指教...Orz

因為存了一年花11.8萬元 購買的SONY日本製40吋液晶電視故障了

當時2007年1月20和ps3首發一起入手...

早在友版看過sony各型號或是40x200A 2~3年故障 一直不安!

發售前存了一年 抱著現金開心去購買~就是被他美美外型吸引著

沒想到就在7/27號 也輪到小弟我了~萬般不捨!

因為查詢相關資料 找到痞酷網論壇

拜讀YSC大大文章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33680-1-1.html

也試著跟著清看看~無奈狀況一樣

原廠直接說無料維修~ 有看到網路有人賣零件

都買沒關係 但擔心是面板掛掉就浪費了

很多朋友都叫我直接丟掉...但是小弟3C影音都是一點一滴存的

很希望繼續使用這台救活他 不知道該怎辦才發文想請教各位大大

小弟僅汽修科 非電子專業人士 懇請借助各位大大經驗幫小弟忙一下~感激不盡 Orz

使用正常時...

品牌: SONY
型號: KDL-40x200A
入手日期: 2007/1/20

故障原因:
1.遙控器可用
2.有過電
3.可開機亮綠燈
4.面板無顯示畫面(背光模組沒亮)
5.關機無待機紅燈

小弟自己初步排除狀況的動作
1.AC電源板的保險絲沒斷
2.效仿YSC大大清 繼電器接點
3.清潔內部灰塵 (用吸塵器吸的)
4.檢查電容有無爆裂 / 檢查銲點有無脫錫
5.檢查排線接頭有無破損 / 或接好

小弟背板有外掛加裝USB風扇

閃紅燈的位子

當中主機板裡面有閃紅燈 有時閃有時不閃

在拔插等待反覆過電開機時  有一次啟動了背光模組

高壓版有亮起  可是無畫面就像是一般待機  可是沒顯示目錄

還有勞各位高手大大幫忙^^"   謝謝~

网友A:
這台是電漿電視阿!!!   慘!!   很貴!!

网友:
看到那貴貴的鸚鵡螺.....

新力系機種難度高,就從電源板查起吧!

先對照第21頁的故障排除,看有無閃燈,再縮小故障範圍。

Sony KDL - 32EX400 Chasis AZ1 - L.part2.rar (565.51 KB, 下載次數: 67)

Sony KDL - 32EX400 Chasis AZ1 - L.part1.rar (1.91 MB, 下載次數: 60)

Sony KDL - 32EX400 Chasis AZ1 - L.pdf (3.4 MB, 下載次數: 80)

附註:提醒您一下,求助文不是發在維修實例版區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台是電漿電視阿!!!   慘!!   很貴!!

這台是確確實實的40吋液晶電視。

网友:
看來電源板應該是沒問題的,不過還是拿電表確認一下各組電壓是否在正常範圍。

這台虛張聲勢的邊框是最吸引我的,2007年時也是以11.8萬購入!左右兩側喇叭裡面還有音箱共鳴,音質比現在那種薄邊框朝後面出聲好上很多很多。

3年多前修理只拆電源板與主板,金屬殼裡的東西都沒拆到,運氣比較好只有電源板小零件出問題。

對了,這台開機是有綠色電源指示燈,關機是全暗並無紅色待機燈。

网友:
除了面板破丟掉及主機板故障(待機閃紅燈7下)
有其他板子好的可借測
台北市中正區

楼主:
首先感謝各位大大來給小弟留言~
真的 真的很感謝各位大大~
初次到此 受到如此關心 小弟由衷感謝
在其他地方求助 不是叫我丟掉 就是買新電視
不怕各位笑 小弟是"負二代" 每一項3C 影音器材都是分期或是貸款買的
所以也導致小弟很愛惜東西 儘管是消耗品 但還是希望可以用的久
身為汽修科雖不懂電子  但拆拆裝裝還是可以
拆拆冷氣機清潔/PS3換散熱膏/音響換燈泡....
也因為興趣 從事過相關家電音響視聽行業~
但販賣和維修是天差地遠之事
小弟也只是略懂皮毛...純粹是興趣好奇心
那靠自己維修好的成品 真的很有成就感的美好!
(不嫌棄有需要 小弟有時間可再編輯PO站上當資料庫)

=============================================

回eson0724大:
還好不是電漿~不幸中大幸...呵呵
不過液晶也是一樣粉貴...囧
謝謝來訪~
=============================================

回wooden大:
謝謝提供故障碼資訊...
這些資訊對一般人來說很難入手~謝謝!
第一次發言 沒分清楚PO錯區 真對不起~
下次往後小弟會多加注意 ^^"
=============================================

回YSC大:
很榮幸能和大大用一樣的電視~
畢竟這台電視為有用過才知道他的美
規格雖低 但顏色真的很漂亮
看其他螢幕還真多少有些不習慣~
http://bbs.pigoo.com/thread-33680-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35392-1-1.html
感謝這兩篇讓小弟更加了解這台40X200A電視

=============================================

回tmhsiao大:
小弟住關渡~ 不知道是否可方便押金借版測試
如果測試真的壞掉的版子 不知是否也可以相大大購買
謝謝~
=============================================

昨天...就在PO文後又啟動了背光模組
右邊
右上
關燈
左邊
左下
螢幕有亮是暗屏...就像是切換HDMI 1 但是沒輸入
按遙控器的選台 切換輸入頻道 選單都沒出來
過電後沒有亮故障碼 綠燈恆亮
遙控器接收模組和實體按鍵也有各自拔插測試過 使用正常

因為有熟識各廠電視的大盤商~
所以也介紹修理電視師傅與小弟連絡
電話中簡單故障討論
他是研判主機板壞掉....
他的經驗是 這型號都換很多塊這個
小弟故障前開機不到10分鐘後 破圖就沒影像

但又看了YSC大的這篇電源故障
http://bbs.pigoo.com/thread-35392-1-1.html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保護裝置關係

以上是小弟目前狀況....
小弟真的外行  三用電表也只是會量BB檔 做做電源線
銲接也是一坨跟大便一樣醜
本以為是一般論壇 沒想到痞酷網好窩心~
受寵若驚有無修成功無妨 由衷再次謝謝大家的熱心幫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保護裝置關係

看起來應該不是電源保護起作用,保護作動的話各組電源都會被關閉 (待機電源除外)。

還是從簡單的做起,找個數位電表測量電源板輸出端子各組電壓是多少?先把電源確認正常再考慮其他因素。

楼主:
小弟只有這一台拿來做電源線  網路線用~不知道可不可以量
我先去網路查一下怎麼用 >///<
謝謝ysc大提供寶貴資訊...看來我這台主機板掛掉機率不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只有這一台拿來做電源線  網路線用~不知道可不可以量
我先去網路查一下怎麼用 >///<
謝謝ysc大提供寶 ...

這台數位錶可以,切在 DCV 20V 或 200V 黑棒碰觸金屬外殼,紅棒碰待測點,電源板輸出端子在右側,如下圖紅框處,PCB 上有印刷各端子電壓值。

网友:
泡泡兄
看了您的帖子,也深深感受到您對這台電視那份情意,真的很想幫您把它修復,可是發帖前趕緊喊卡,因為突然想到您現在的情形叫『急病亂投醫』,在沒有維修基礎的情況下,您可能會把它越修越糟。我們常說生病要看醫生,不要亂吃成藥,在這裡應該也是成立的,建議您,找專業的人幫您修護,才是真愛惜它。
底下是我們論壇裡對維修非常有經驗壇友,提供您參考。

祝您早日完修

痞酷維修點

痞酷維修點

楼主:
回upchome大:
謝謝關心小弟~ 的確就像是心愛汽車也一樣...壞掉心中難免不捨
當然小弟也事先了解狀況 如果只是紙上談兵或是藉由網路上相同機種經驗
能找出原因自己簡單換換版子修好當然會先願意一試
消費者立場 修~花錢是天經地義....
但直接說就是怕被敲~
從事相關行業不管是周遭還是網路上看到 遇到的
花了錢修理沒換原廠料就算了 有些都找"適當零件"就修上去
也因為板上文章的專業與大家不厭其煩的不吝嗇熱心討論
讓小弟厚臉皮來討教~大家與我素昧平生還願意指導分享真的感動
是有認識很多賣家電 電器的人....就是沒機會多認識維修人員~
像每次有維修人員來 修理洗衣機或冷氣都有一種莫名的崇拜
有時想想 好像當年選錯科系....應該選電子科~呵呵
後來讀汽修科也沒在本業當叛徒....這兩年跑去賣音響還有機會出國參展
像最近玩音響 還學會做網路線幫公司賣線...受到好評喜愛真的很有成就感
簡單敘述只是想讓不認識小弟的大家知道~小弟只是一般電器用家...
不是來伸手牌或是A資料...每個人家裡都有電視
多學一點了解或許....多少能幫助親友也不錯'
拆拆裝裝小弟OK~真的再深入已經超過太多小弟知識範圍
其實電表小弟不敢量~ 就怕越弄越糟
之前在門市有位客人SONY46"電視掛掉 原廠來修電源模組
記得當時拆開 和這台相較.....這台40X200A真的不好拆 螺絲多版子又大又難查
一般仿間都直接說面板壞掉或是買新的婉拒不收~
其實我現在也不知道該怎麼修....
小弟只是一般上班族喜歡用好東西不見得是有錢人家子弟
靠著自己慢慢存來享受~當然希望靠自己可以的話修好
真的不行只希望找到專業又能信任的人

很感謝wooden大....因為維修手冊小弟多年前就有找過...
但是好像要付費或會員制 如此大愛分享真的很珍貴資料~

也謝ysc大: 我想只有傭有這台電視才會知道壞掉的不捨
畢竟當年時勢要拿出6位數買一台40"真的很痛~
謝謝你寶貴經驗分享~ 相信修好一定很開心!

也謝謝其他大大的鼓勵~

分享一下前幾天做好的"手機充電12awg延長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upchome大:
謝謝關心小弟~ 的確就像是心愛汽車也一樣...壞掉心中難免不捨
當然小弟也事先了解狀況 如果只 ...

其實建議您找專業維修的時候並沒有考慮到錢的問題,只是覺得要修這台,對您,可能難度高了些。

楼主:
回upchome大大~
如果找人維修 當然工資維修費是一定要的
哪有修理不用錢的道理~
其實版上幾位大大回復那些專業經驗分享 早該收費了^^"
還讓大大來關心 真不好意思~感謝

网友:
泡泡:加油!!學費總是要繳的,只是會很心疼?..........但.......有時請人幫忙也不是一件不好的事。

楼主:
回genzi.ltd大~
謝謝~應該會找人幫忙...不是小弟能處理的了
當然一定會繳學費的啦....擔心的不是要花
是怕花了心愛的電視被土砲亂弄
目前有沒有修是一回事
看到陌生人因為興趣來關心很感動~
現在已經組裝封板丟在牆邊了....
女王專用機暫時先檔著看
一樣40"怎感覺好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只有這一台拿來做電源線  網路線用~不知道可不可以量
我先去網路查一下怎麼用 >///<
謝謝ysc大提供寶 ...

電表,紅棒 插錯孔位了,要插在右邊VΩmA的位置。
才是量,電壓、電阻、小電流的孔位。

如表面圖示,現在圖中插的位置, 是量大電流10A的檔位。

楼主:
回lkkseemi大:
感謝教導...
學無止盡看來小弟要來學學基本三用電表使用方法
家裡對居家也有幫助^^"

网友B:
DEAR 大大
  看您拆開背蓋 裡面真有料 感覺就是高檔貨 很值得修

  其實 人都是互相的 您虛心求教 大家也才會熱情幫忙 .... 雖然我不會修 但是看到您跟版上大大的互動忍不住要給您 讚一個  預祝早日完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lkkseemi大:
感謝教導...
學無止盡看來小弟要來學學基本三用電表使用方法

其實學習是從零開始的,沒有人一開始什麼就都會了,是要點點滴滴累積而來。
沒有開始那來累積經驗!?

個人覺得既然都拆開了,何不一步一步找出問題來,不會量、要怎麼量,電表的使用是一門功課,
要會使用當然要做功課,有旁人指導當然可以加速進步。烙鐵的使用何嚐不是如此!?

勇於挑戰才會有大進步,先心裏準備好,其他的應可以順利化解的。

從您回文中看到一些端倪,畫面花掉後再也開不起來,故障點幾乎可確認是在主板了,如果是主晶片故障,
我也會建議您換板或找專業師傅了,因為那是超出大部份維修人的能力了。

附記:如果您要回應某人的回覆,請點回文下方的的『回覆』,對方才知道你是回給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AR 大大
  看您拆開背蓋 裡面真有料 感覺就是高檔貨 很值得修

回gentle138大:
感謝幫小弟打氣~ (swee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學習是從零開始的,沒有人一開始什麼就都會了,是要點點滴滴累積而來。
沒有開始那來累積經驗!?

回wooden大:
為兄說的是~ 更難能可貴是還願意經驗分享
我想也是覺得站上和其他不同的地方~
也許對小弟說難了點~不過小弟會願意嘗試
只是單價有點過高怕弄起成拙真的越弄越糟~
真的找時間好好研究一下使用儀表工具
我想應該先從零件認識開始
wooden大真高手~
若經ysc大研判非電路板故障
小弟回想一下無畫面之前 就像電腦顯示卡破圖有方格
後就沒畫面 加上裡面有看到ATI晶片(GPU?)
也推測是不是顯示卡壞掉就是主機板(有HDMI那塊)
一切都是紙上談兵 全仰拜各位前輩經驗之談
不嫌棄小弟新人願意分享 實為感動
小弟整理一下資料 看看以前自己文章有無對板上討論
給遇到相同機器 家電的人 一個參考~
老實說還沒去各版逛一下~ 剛去看了一下發現好多寶貴資訊~!!
自身雖非專業人員 但若有幫的上忙必定提供微薄之力~
感謝大大們不吝賜教~
小的叩謝恩典....Orz

网友:
個人比較偏向於主板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wooden大:
為兄說的是~ 更難能可貴是還願意經驗分享
我想也是覺得站上和其他不同的地方~

先聲明:我不是高手,我也是在論壇中一點一滴的成長過來的,這都要感謝一個人提供的這個平台,讓大家在此無私分享,他就是: PIGOO 壇主 ~WISH !

論壇有很多寶,您得花很多時間去消化,可以先看常見問題,工具的使用,以及一些維修實例,
善用搜索功能,找到相關的文章,慢慢消化,整理出一些思緒,再動手來搞。電視是自己的,沒有交件的壓力,遲早可以搞好的。

當然就看您消化的速度快慢了!

加油吧!

网友:
蘇大電話不通  它到底是在台北還是中部............

网友:
1.繼電器測試建議還是把他拆下,另外用電源啟動測試導通後接點電阻值是否為1~2歐姆以下(有些電阻值有可能是電表誤差)
2.站上有很多新手教學,可以去搜尋一下電表教學
3.如果量測基本電壓都正常,主版故障機率非常高~ 個人覺得電視機版都愛設計bga的封裝方式,但是廠商對於散熱都沒有做好,導致電視3~4年左右就會故障!

如果有閒可以自己慢慢測試,如果沒有,建議量測完基本電壓沒問題後就直接找片二手機版來試試~
不想花錢請人修,自己就要繳點學費.....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幫忙也來討論~

最近工作繁忙少上線 還望見諒!

小弟沒時間研究電視還是交給維修人員處理卡妥~  後續處理狀況如何也會來更新紀錄一下^^"

祝大家順心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