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風扇的拆解/清潔/潤滑

楼主(2015-07-29):
類似風扇內部常因灰塵/潤滑不足,導致轉速下降,溫度上升,進而造成主板上部分元件,產生間歇式故障.請參考影片中的介紹,幫您的電腦風扇作個SPA吧.

网友:
這個我常弄...

一般風扇無力或鎖死都還可以依影片的方法清潔救回.
如果軸承磨損甚至會發出苛苛的聲音那種就直接放棄了!

网友A:
請問這種底下沒C型扣的要怎麼拆

這個是IBM A22的風扇.白鐵護蓋破壞後用手一拉,葉片就下來了

可是其他桌機的,小弟拉風扇拉到葉片快斷掉了,葉片還是不下來

网友:
話說前面四分之三的步驟都是在清潔風扇,若使用水洗不是更環保,等他完全乾後上油就好了,不知道這樣的做法是否正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這種底下沒C型扣的要怎麼拆

記憶中這是後加工的, 沒得拆...
某些風扇的扣環蓋子也是熱熔或膠合封死, 遇到那種就只能暴力處理.

网友:
請問各位大大,你們的風扇都有1分59秒出現的小圓蓋嗎?
如果沒有,是不是表示是黑心的?

网友:
又會拆一樣東西了~
謝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