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vx2250wm 自檢模式 請高手幫幫忙

楼主(2015-07-29):
請問 有人遇過此問題嗎?  電源板換過 正常 驅動版換過 正常 面板 改過工板 面板無故障 按鍵板 不插 直接上短接方式開機
故障狀況 白色 紅色 綠色 藍色 應該是自檢模式 想說用工程模式 看看行不行 但是 按不的進步去 OSD 也出不來  這是什麼故障狀況 有人有遇過嗎?

网友:
請問你有接訊號線嗎?

楼主:
有接訊號阿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指換了PI板後就正常了?
換了AD板後也是正常的?
上過公板也是正常?
不接K/B啟動還是一樣有自檢模式?
如果是那我就真的不清楚為何會這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指換了PI板後就正常了?
換了AD板後也是正常的?
上過公板也是正常?

本來液晶螢幕上有 電源板  高壓板 驅動版  一開始他 故障問題是 出現自檢模式 白色 藍色 黑色 綠色 我的用的處理方式 。
先買新的 電源板 驅動版 高壓板 然後 先換電源板 故障問題 還是一樣自檢 然後換掉高壓板故障問題還不變 在換上 驅動版 故障問題還是自檢模式 拔掉 按鍵板 用短接方式開機 還是故障問題不變  然後 整個拔掉 電源板 驅動版 高壓板  改上公板 點下去  面板既然是正常的  想請問  這故障問題是什麼呢 ?  會不會 是原來驅動版的 解析度韌題程序 跑掉了呢?  感謝大大的 回答

网友:
以前我遇過一個現像給你參考一下 :
一台 32 吋東芝液晶不知是雷擊還是什麼的 , 主板壞了 .( 3.3 v 對地短路了 )
拿了另一液晶型號 , 外觀和走線一模一樣的主板換上 , 出現了和你一樣的自檢畫面 ,
最后把壞板上的程序 IC 移植到新主板才解決 .

個人愚見 : 邏輯板上的程序跑了 .
                 邏輯板和主板溝通上出了問題 .

网友:
遇過一台換了主板就OK

楼主:
感謝 各位大大的熱心及解答  已購買燒錄器 等燒錄器到了 在燒看看 謝謝

网友:
首先更正你一個很嚴重的錯誤:

正確型號為:VX2250WM-LED

有-LED 所以這是LED型的螢幕

三隻鳥,的型號很雜,一個型號有分b1 b2 b3 ... 等,這些內部零件及驅動多不同

建議你拍一下內部電路板的圖片!
===================================

很奇怪!~~~最近多是一堆只拍外觀~敘述問題

=================================

1.你確定更換的AD板是相同編號OK的嗎?

2.就你的敘述問題因該很單純就是AD板的問題~

3.另外就是按鍵板, N個開關故障

网友:
個人猜可能是多個按鍵故障,造成像是多個按鍵同時按下,形成執行機器自檢模式,
或許檢查按揵或更換全部按鍵就可證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