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V42U900 要按多次才可開機

楼主(2015-07-29):
大同V42U900紅燈亮, 要按20-30次才可開機 , 電原板單獨測試5V與PON短路 , 後5V / 12V / 24V / 32V多有出來 (電原板正常)
接上主机板 ,按開機PON測不到電壓 , 在主机板上的各個電容器+100uf電容無效 , 請教各位大大 , 此机可以改萬用機板嗎?
LED有推薦的萬用機板嗎?
http://translate.google.com.tw/t ... C3.html&prev=search

网友A:
之前.. 曾修過一台Thecus NAS...
事主表示關了機以後, 很難開機... 要開N次才會有反應..
搞了很久後才發現... 電源開關壞掉了...
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 曾修過一台Thecus NAS...
事主表示關了機以後, 很難開機... 要開N次才會有反應..
搞了很久後才發現. ...

dcstudio大;此机開機是觸控的,用遙控器也是一樣

网友B:
有沒有可能是觸控版故障?拔除觸控版排線用遙控器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可能是觸控版故障?拔除觸控版排線用遙控器試試?

wml大;拔除觸控版排線用遙控器試,一樣

网友C:
可改L型公板+倍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改L型公板+倍頻板

amoretto 大;是喔,謝謝.還要燒程序,參考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5%85%AC%E6%9D%BF

网友D:
改L型公板+倍頻板後要發表完修新得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L型公板+倍頻板後要發表完修新得 謝謝

陳連成大;顧客送公司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陳連成大;顧客送公司了

修多了忘了小細節  你可處理的    開基基本電路
開機.輸出搗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多了忘了小細節  你可處理的    開基基本電路
開機.輸出搗亂

BEERBEER大;開機時測代機電壓5v有來,測PON電壓 0v,PON拔起,測PON電壓有5v,要往主基板查,那個線路真的很難查,夏天較忙,顧客又不能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陳連成大;顧客送公司了

謝謝沒有看到完修有點失落感

网友F:
一般按鍵老化的機率也蠻高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BEERBEER大;開機時測代機電壓5v有來,測PON電壓 0v,PON拔起,測PON電壓有5v,要往主基板查,那個線路真的很難 ...

開基線路會有小黑豆 查察
與修電源板SB 一樣 待機有5V電壓.. 開機啟動
電流不夠 壓降或無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按鍵老化的機率也蠻高的

dontodo大;拔除觸控版排線用遙控器試,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E:
開基線路會有小黑豆 查察
與修電源板SB 一樣 待機有5V電壓.. 開機啟動
電流不夠 壓降或無電壓 ...

BEERBEER大;謝謝,以後會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