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歌林KLT-261類比訊號變黑白

楼主(2015-07-29):
                            本以為很簡單.就是把電原版+AD版電容全部換掉.可是狀況一樣.類比訊號還是只有黑白色(第四台與AV)
                            TUNER板有拿良板交叉測試沒有問題
                            沒步了.請有遇過此狀況的痞友.指導一下   謝謝!

网友:
AV和RF訊號路徑全面補焊看看能否改善。

网友:
我本身也有一台電視有同樣的問題,這個問題是IC的問題,有可能是16腳philips的那一顆,甚至也有可能是主IC的解碼迴路部份故障,與電容無關。目前我也在查修中,目前查修結果已排除視訊盒及主板上的電容,至於主板上的SMD也已測量電壓、電阻均正常。

网友:
更換主機板Y1 27MHZ震盪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