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陣列表機印條碼的問題

楼主(2015-07-29):
請問有沒有會員是用點陣列表機印有條碼的標籤?
以點陣列表機印的條碼好掃瞄嗎?

网友A:
  曾於錄影帶出租店幫忙貼條碼標籤過, 就是24針點陣印表機製的. 當年店長是用筆式掃描器, 辨識無障礙; 以現今光電技術而言, 掃描器能力應更佳才是.

  不過, 挺傷印字頭和色帶和有噪音就是了. 坊間也有 "條碼標籤機" 或 "條碼印表機", 不妨參考看看.

  噴墨甚至雷射不是更好?

网友B:
放心用吧。
早年做POS及錄影帶出租軟體時都試過了,條碼列印時是經過編碼的,掃瞄時以條碼(黑色)及空白(白色)間的比例,經過計算獲得(恢復)代碼,歪的斜的都讀的到,不過不建議用噴墨式及熱感應式印表機,因為一個怕水一個怕熱及光。
另外掃瞄器下訂前要先測試一下,有些廠牌的掃瞄器很搞怪。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噴墨甚至雷射不是更好?

可能是自黏貼紙列印與定位問題.......現在雷射印表機印刷速度越來越快,但對自黏標籤紙卻越來越不友善,碳粉很難完全熔在紙上,有時摳一摳就掉了,慢速老雷射卻印得很好。
若需要精確定位也只有點矩陣+履帶孔才辦得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自黏貼紙列印與定位問題.......現在雷射印表機印刷速度越來越快,但對自黏標籤紙卻越來越不友善, ...

DEAR 大大
  小弟是修雷射事務機的 碳粉熔著不良 一般是紙張設定不良 試想 自黏貼紙有加一層背紙總厚度比一般普通紙厚一倍以上 如果列印貼紙時沒有變更紙張類型 很容易造成定著不良 當紙張類行變更為厚紙或貼紙時 機器會提高定著溫度 或 降低列印速度 讓定著更完全

网友:
除非大量列印,雷射印表機才是選項。
因為點矩陣印表機可以只印一張。

网友E:
不知Wish大要用在那方面
小弟目前任職的公司,使用列印標籤在nessie大說的"標籤機"與電射事務機都有使用到,
噴墨我個人是覺的不建議,遇到水就掃不出來了吧
如果Wish大是要大量使用,我會建議使用標籤機搭配標籤軟體(LableView或Bartender)
要是小量使用,就不用再花一萬多元買標籤機,就一般印表機或事務機來印,
搭配網路上免費的標籤產生軟體,貼回Word或Excel就能輸出至貼紙了(大多事務機還有進紙選項能選貼紙,以防比較厚會卡紙)

网友F:
大概是認是太多學妹了,要用條碼管理~~~這樣才不會錯把NANA喊成MIMI...

窗簾店CEO:通通喊"寶貝"不就好了咩..

网友:
引用 网友D:
DEAR 大大
  小弟是修雷射事務機的 碳粉熔著不良 一般是紙張設定不良 試想 自黏貼紙有加一層背紙總厚度比 ...

感謝說明,還真的沒想到可以變更紙張類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於錄影帶出租店幫忙貼條碼標籤過, 就是24針點陣印表機製的. 當年店長是用筆式掃描器, 辨識無障礙; 以現 ...

謝謝,要印的紙是專用紙,無法使用標籤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心用吧。
早年做POS及錄影帶出租軟體時都試過了,條碼列印時是經過編碼的,掃瞄時以條碼(黑色)及空白(白 ...

謝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自黏貼紙列印與定位問題.......現在雷射印表機印刷速度越來越快,但對自黏標籤紙卻越來越不友善, ...

對!我要印的紙就是有履帶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Wish大要用在那方面
小弟目前任職的公司,使用列印標籤在nessie大說的"標籤機"與電射事務機都有使用到 ...

我是看烏骨雞學姐每天都要印快遞公司給她的貼紙,那個貼紙一張約12cm*12cm兩旁有履帶孔,烏骨雞學姐原本是用雷射列表機印,但是雷射列表機後來壞了就改用噴墨列表機印,她又說用墨水很兇,所以我在想是否改用點陣列表機印,不過印的內容有條碼,所以上來問一問用點陣列表機印的條碼掃瞄器可否讀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概是認是太多學妹了,要用條碼管理~~~這樣才不會錯把NANA喊成MIMI...

窗簾店CEO:通通喊"寶貝"不就好了咩 ...

什麼都可以跟辣妹扯上關係。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是看烏骨雞學姐每天都要印快遞公司給她的貼紙,那個貼紙一張約12cm*12cm兩旁有履帶孔,烏骨雞學姐原本 ...

點矩陣列印是可行的, 不過有兩個重點:

1.列印時不能用"快速列印",這樣條碼有可能會無法判讀

2.以常摔壞東西的新竹貨運來說,要列印他們的條碼必須安裝他們提供的"特殊字型檔"才能列印出條碼

楼主:
引用 网友G:
點矩陣列印是可行的, 不過有兩個重點:

1.列印時不能用"快速列印",這樣條碼有可能會無法判讀

謝謝回覆,看來保險的做法就是借一台點陣列表機來印看看。

网友:
12cm*12cm的應該可以

使用標籤印表機,之前用那種3.5cm*2.5cm的,空間太小
用code39辨識困難,後來參考別人的標簽,轉用code128
勉強可以擠入標籤,12cm的應該不是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看來保險的做法就是借一台點陣列表機來印看看。

Wish大,小弟家裡有一台Epson的小台點陣,請問學姐要印的條碼長度大約是多少,我這邊可以先行測試,需要的話麻煩跟我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看烏骨雞學姐每天都要印快遞公司給她的貼紙,那個貼紙一張約12cm*12cm兩旁有履帶孔,烏骨雞學姐原本 ...

呂大有作的那個雷射刻字機, 改來刻在紙上, 就不需要墨水或碳粉
現在公司用的出貨標籤, 包含BAR CODE 都是直接燒上去的.
老大參考看看

网友:
點陣印表機印出來的條碼會掃不出來,除了點陣式印出來的條碼有不夠直的疑慮之外,即使用原廠新的色帶印出來的條碼也不夠黑容易透光

目前條碼掃瞄器掃得出來的只有雷射印表機或是條碼機印出來的可以掃

還有建議不要用點陣印表機印自黏標籤,標籤很容易黏在機器上,印字頭針裡,機器很容易出問題
小弟平時很怕修到拿來印自黏標籤的機器,標籤紙黏的到處都是,戰車輪也都是黏膠送紙會黏住

要印自黏標籤帶有條碼還是比較建議用條碼列印機,透過熱轉印並不會跟自黏標籤有直接接觸

网友:
點陣印表機可以列印條碼,是沒問題的
也不用擔心傷機子或無法讀取等問題

小弟平常就是使用點陣印表機在印新竹的拖運單
要注意調整印字頭的高度,建議調到3
高速列印也沒問題
只是色帶快沒時,會掃不太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