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線式風扇腳位及測試

楼主(2015-07-30):
1.小型儀器或電腦用風扇,分為2/3/4線式,其中腳位的功能除了2線電源腳外,3線式風扇多了轉速(Tacho)輸出功能(一般為開集式,使用時需外加提升電阻),而4線式風扇,則又多了PWM輸入控速線.其腳位排列方式,請參考圖片中說明.
2.有關4線式風扇,當PWM腳位空接時,為全速運轉.本測試在Duty cycle為20-50%,轉速幾無變化,高於50%以上才有明顯轉速變化.(本PWM測試信號設為1kHz)
3.部分設備,因具風扇故障停機保護(利用偵測Tacho信號是否正常),故維修時需先以手轉動扇葉(關機下)是否異常,若異常需先排除.
4.不同腳數的風扇,如何接入不同腳數的插座內?請參考
http://www.intel.com/support/tw/ ... op/sb/cs-012074.htm

网友:
十餘年前做電腦主板跟筆電時還沒有四線式風扇的規格,
當時是將三線式的電源以PWM的方式來調整轉速 (由 I/O Controller 透過一個 OP 推動 MOS 或電晶體來控制 ).

网友A:
APPLE MAC的風扇腳位定義比較特殊~
PWM腳須輸入電壓風扇才會轉動~請教這是何種控制方式?
由於MAC內的線都是黑的~沒有用顏色區分
當時還把風扇貼紙撕開看電路板才找出對應的線...
光這就拖了我10多分鐘= =!
接法如下圖~目前還沒上機試轉~故無法得知轉速腳有無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PLE MAC的風扇腳位定義比較特殊~
PWM腳須輸入電壓風扇才會轉動~請教這是何種控制方式?
由於MAC內的線都 ...

依照圖式,接1K歐姆的腳位,可能為轉速輸出腳(pull-high resistor,還是你畫錯位置?),PWM信號,應是藉以控制在風扇內部的MOSFET的倒通與否.採用驅動不同的N型/P型MOSFET,需搭配不同的PWM輸入信號型式.轉速腳可以在風扇運轉時,以示波器觀測到脈衝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依照圖式,接1K歐姆的腳位,可能為轉速輸出腳(pull-high resistor,還是你畫錯位置?),PWM信號,應是藉以控制 ...

忘記註明此圖是估狗給的~畫圖者是國外網友
我也覺得1K那怪怪的所以沒試~只將PWM與VCC相接而已
腳位沒畫錯~有對應電路板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