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TL-42W6000D 不定期水平雜訊,搭配TCON請教

楼主(2015-07-30):
這台奇美 TL-42W6000D 會有不定期水平雜訊,換過公板試過依然...

手邊還有良品TCON V420H1-c07 換上依然(2片都是3個電感版本)...

搜尋發現TCON V420H1-c07 有2個電感和3個電感版本??,

這張面板型號V420H1-L08,那是該配哪一種版本的TCON? 2個電感 還是 3個電感版本 ??

感激不盡!!

3個電感

2個電感

网友A:
關刀 有無IC 看看吧

网友B:
我碰過的V420H1-L08面板.

二個電感.三個電感都有遇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關刀 有無IC 看看吧

感謝BEER大...
發現左側i7724HS非常熱燙手,由廢板拆一顆換上還是很燙...VCM電壓6.0V看似正常
周邊電容,排阻也查無異常,真頭大n_08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碰過的V420H1-L08面板.

二個電感.三個電感都有遇過.

感謝昆哥,
真的要找一塊2顆電感的來試試看了~~
不知代換錯誤會不會更糟啊!!

楼主:
已完修!
感謝2位先進指點!! 答案就在圖片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完修!
感謝2位先進指點!! 答案就在圖片中...

小弟愚昧, 看不出問題在哪邊耶...

樓主已說過拆換過i7724HS狀況相同, 周邊電容與排阻也查無異常.
莫非是排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完修!
感謝2位先進指點!! 答案就在圖片中...

看不太出來,是換了位址板上的c85電容嗎?

网友:
請說明白~請講清楚咩~

楼主:
哈!
給大家猜猜看啊~~~之前說沒問題的,並不代表真的沒問題喔~~

猜中沒獎品~!有人猜到了,就來公布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
給大家猜猜看啊~~~之前說沒問題的,並不代表真的沒問題喔~~

今天修 一台v420h1 c15
水平 左邊一半下方約3公分
有橫線 看起來像片板供電補不良
拆開帖框 無ic 善用手指 修護
第一顆有問題  如何修自己 靠功力

要發就完整
發了問人  還常私 誰以後理你

网友:
對眛.請說明白~請講清楚咩~
發問人了  還藏私 以後誰理你..

网友:
感覺有換過的就是IC 和 C85
直接公佈答案吧..不然以後誰會理你..

楼主:
大家誤會了~ 不要這麼嚴肅啊~~
小弟我不必要也沒有藏私的意思呀!!
要藏私我幹嘛還回來發(回)文...大可就放著讓他沉....

既然這樣造成不快,那就直接公布好了!

兇手是 "R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