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1702顯示器疑似高壓板故障求指點 [已解決]

楼主(2015-07-31):
三個月前
原本使用的好好的
後來要去洗澡所以將螢幕關閉
沒想到洗完澡出來將螢幕打開就在燈號亮起
然後啟動失敗燈號暗掉
又再次亮起但又起動失敗的無限輪迴中
仔細看螢幕畫面
裡頭可以隱約看見一點畫面
但無法顯示出來就又會暗掉
有一種像過載保護的感覺
接上電腦開機
拿著手電筒往螢幕照
會有彩色的顏色反射出來
但隨著燈號閃掉彩色也回隨即消失
但燈號亮起彩色又會再次出現

最近時間比較多就把它拆解出來看看
是不是爆電容換一換就好
但把高壓板拆下來一看
似乎沒這麼容易...
電容沒有凸起
暫時排除電容的問題
之後如果確定問題也會將電容整組換掉
往背面一看有兩個焊點看起來怪怪的
很像有什麼東西爆漿濺出來的感覺
拿去漬油來擦拭也擦不掉
目前手邊沒有精準的測量儀器
只有一般的測量電錶
放上電容正負極不會有反應的那種...
測不到細微的反應

第一次發文
不知道如何貼影片..
螢幕閃爍的部分只好用文字敘述
請各位前輩見諒...
也請大家給我個方向

正面照
背面照
兩嫌疑焊點
兩焊點正面

補充內容 (2015-7-31 02:56 PM):
修是修好了 不過要怎麼回報完修呀...?

网友A:
空焊的地方先補焊再說吧

网友:
那焊點看起來比較像過錫爐後QC人員的補焊,並不是問題點
如果本身沒辦法處理的話,建議直接送修或是換新

网友:
那是散熱片的固定腳
不用去管它
請先確定是燈管壞還是高壓板壞
這類案例很多 請先多爬文

网友:
電容外觀正常/不代表容質正常

网友:
基本上應該是高壓板壞掉。

運氣好的話,好修;運氣不好的話,連高手都要棄修。

你可以上網拍買一片二手良品來賭賭看,換好修好了回報一下「完修」。

网友B:
#2 正解

1.HP L1702 基本上就是PI板上有冷焊導致故障.至於補焊哪邊請自己check

2.往背面一看有兩個焊點看起來怪怪的,很像有什麼東西爆漿濺出來的感覺

: 阿哩! 這是基本知識如果說這個多不知道,我滿難想像你要如何進行補焊作業
  這是焊錫的助焊劑殘渣,主要成分是松香

  松香~~有專屬清潔劑,若無可改用"異丙醇"

PS:去漬油~不是萬能且小心其腐蝕性&毒性相當大,我是從不用這玩意去清洗電路板

网友C:
這點看起來很像空焊
此區塊板子的顏色也比較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焊的地方先補焊再說吧

好的 我下午買完新電容在一起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 正解

1.HP L1702 基本上就是PI板上有冷焊導致故障.至於補焊哪邊請自己check

小弟之前確實沒有很多碰這個的機會...
只是現在有時間想自己來DIY看看
順便學習一些經驗
下午買新電容回來在慢慢搞~
謝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點看起來很像空焊
此區塊板子的顏色也比較深

大大檢查的真仔細...
剛剛把板子拿起來看過一輪還沒發現
只靠一張照片就抓到這可疑的點...
等等把他補起來試試看~
感謝

楼主:
依據Lazy_Panda前輩的指點
把空焊點補起來後開機測試
成功修復
感謝各位的幫忙~

网友:
恭喜完修
跟版主回報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點看起來很像空焊
此區塊板子的顏色也比較深

請問空焊會有什麽特徵?
圖片上有明顯凸出來,不知道還有甚麼可以增加辨識度?

网友:
恭喜完修,算是一種體驗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