購買除錯卡大大發給我的訊息, 我無法處理,請wish回答....

楼主(2015-07-31):
學姐~~~~ 我不知道是出了什麼原因~昨天收到技嘉檢測卡,立即找了技嘉主機板進行測試.
主機板插上技嘉檢測卡.一開電~~迅雷不及掩耳~出火星花~~香味撲鼻~燒去阿.
1.使用上我是插在PCI-E 座上,這能跟對方更換嗎? (抱歉這一句是廢話) 不過也請幫詢問試試,因這片算是高級版價格上也較高.
2.我想要再買一片,請要寄出時能請Wish大大 幫我先試試嗎? 免的手氣太好,又不知明原因燒掉.
有勞學姐及wish~ 大大~.

网友:
會不會是待測物 (主機板、電源供應器) 原本就有問題?

网友:
我昨天只有試用PCI面的功能,PCI-E這邊的還沒用過

這也燒得太刺激了

网友A:
debug卡因該是插反了,燒掉

這狀況很常見,因為沒有防呆

很多新手&新進工程師就會毛起來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ebug卡因該是插反了,燒掉

這狀況很常見,因為沒有防呆

這片我記得討論是說  有防呆設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片我記得討論是說  有防呆設計

最好是請原發文者將他giga主板貼圖附上
早期技嘉的PCIE比較不同

不然很有可能會繼續接一片燒一片

***Debug卡會燒成這樣,基本上就是電源短路造成,我想大家多因該知道

网友:
壞這種情形的原因大家都說了,這種情形就算是創見或金絲頓這種永久保固的公司也沒辦法換。

有看我發的舊文就知道,修主機板第一步就是不要上CPU,再上電查"P"對不對?再來才是"C",最後才是"R"。
會燒成這樣不外乎是電壓不對,或把卡插反或插錯,現在的1.2版都有用靜電袋封著,除非購買人特別要求,不然我拆封測試之後也封不回去了。

网友:
  除錯卡是 PCI Express ×1, 插在 PCI-E ×1 的槽內較沒問題 (Key notch 後僅 12~18 7 個引腳), "一個蘿蔔一個坑"; ×4 ×8 ×16 由於槽 Key notch 後引腳數較多(12~32 12~49 12~82 21 38 71 個引腳), "坑多蘿蔔少", 插反也不是不可能的.

  還是請苦主再提供一幅不上電卡插槽的照片應就明白了.

网友C:
修主機板居然連測試卡都燒了~~這是不允許的!!

看你這麼有創意老大還有貨再買幾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主機板居然連測試卡都燒了~~這是不允許的!!

看你這麼有創意老大還有貨再買幾片吧~~~ ...

惠民說這片卡要斷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