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E27白牌燈泡-LED型改裝

楼主(2015-07-31):
這顆是買東西送的燈泡 ( 外觀因拆解過程嚴重破損就不放了 ! )

這顆燈泡沒放置在客廳並不是很亮 ~ 而且裝沒多久就開始秀逗,愛亮不亮的 !
後來我分解發現內部電路嚴重焦黑,之後想說把它改裝成腳踏車的頭燈燈條,但卻不知道該怎麼接線
我有用三用電表先量測過了 ! 每個LED燈是串聯做連接,但,腳位卻很奇怪 ~ 竟然是 + 接 - 之後 - 接 + ...等,以此類推一直連接下去
希望有高手能輔導我n_063|

燈條展示-正面

燈條展示-正面

燈條展示-側面

燈條展示-側面

燈條展示-側邊 ( 右邊部分有兩個接點 )

燈條展示-側邊 ( 右邊部分有兩個接點 )

网友A:
串聯的確是   正負 正負 正負 ............(以此類推)

可以直接從焊點接出來

定義要自己量測  邏輯只能自己找   還是有個模式

网友:
先確認是幾串幾並

网友:
一支有12顆LED,有可能就是12串,共有8支,再加圓板12顆
所以有可能是12串9並

神奇了
有的是一支11顆LED
有的是一支12顆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聯的確是   正負 正負 正負 ............(以此類推)

我有量測,他的確是 +■- -■++■--■+ -■++■--■+ -■++■--■+ -■+ 做連接由左至右,等於是呈現一個Z字型的結方式 ! 但...奇怪的是,我在從圓形的電路板上解焊長條形的時候,他其中2條燈條會發出微微的光芒。
我困惑的是,竟然可以靠電落鐵發出微光,但,為甚麼接電池會無法發光 ?

楼主:
所有都是+■--■+的排列模式,我所知道的串聯是 3V接+■- +■-
或是3V連接+■-
                +■-
我困惑的是既然不是串聯也不是並聯,那該怎麼樣才能做整隻燈條發光,我做解焊時,都可以靠烙鐵的微小電力,讓整條燈條發出微微的光,那如果要接電池和該怎麼做連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有都是+■--■+的排列模式,我所知道的串聯是 3V接+■- +■-
或是3V連接+■-
                +■-

樓主 "寫出" 的LED排列讓大家深陷五里霧中, 完全摸不著頭序...
理論上燈條應該是11~12串才對...
好吧. 不研究... 反正樓主是要用3V來點燈, 對吧?

那這樣搞就好了...
1. 把每一顆LED的連接銅箔切開
2. 把每顆LED的切口方向排成同一邊 (注意看. LED邊上有一個小切口)
3. 完成 3V/11並, 或是3V/12並 的LED燈條
4. 不太在意光衰問題的話, 就3V直上, 不然就串上個電阻限流

以上.

网友A:
我看了兩三回才看懂了 本來應該是排列成多邊形  現在面被拆來了   所以當然推不出合理的組合序列

你還是把每個LED都解焊下來用比較快吧     1210封裝 剛好可以用2.45mm孔距的萬用版
我有做一個 只要電流算好 可以控制到不發熱

网友:
請樓主用diode檔位反相量一下LED是不是0,6V,以樓主所說接法我猜它是接交流電的方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量測,他的確是 +■- -■++■--■+ -■++■--■+ -■++■--■+ -■+ 做連接由左至右,等於是呈現一個 ...

會不會是這種基法? 直接吃AC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 "寫出" 的LED排列讓大家深陷五里霧中, 完全摸不著頭序...
理論上燈條應該是11~12串才對...
好吧. 不 ...

恩...您的意思是要破壞導電層嗎 ? 我手邊只有60W的電落鐵+吸錫器+焊錫而已,沒有熱風槍n_100|
我剛剛有用放大鏡下去看,上面的印刷電路,因為相機拍不出來,我用AutoCAD作後製,應該比較清楚 !
顏色是隨便配的~請諒解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兩三回才看懂了 本來應該是排列成多邊形  現在面被拆來了   所以當然推不出合理的組合序列

非常抱歉 ~ 第一次寫帖子,所以漏東漏西的...
是的 ! 原本是八角形,是因為我用焊槍解焊下來才變一條條的LED燈條,只是因為想廢物利用,所以才想說要把它改成腳踏車用的車燈 ! 但...因為我沒有熱風槍,不知道該怎麼辦 ! 只有60W的焊槍,已經試過 ! LED還沒下來就黑掉了~(我住偏鄉QQ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不會是這種基法? 直接吃AC電源!

LED不是反向接就會便截波
因該不是這種接法,不過他可能真的吃AC電 !
那如果吃 ACV 應該怎麼做呢 ? 我只會由ACV轉 DCV,還沒玩過 DCV 轉 ACV 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您的意思是要破壞導電層嗎 ? 我手邊只有60W的電落鐵+吸錫器+焊錫而已,沒有熱風槍
我剛剛 ...

串聯(12個一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您的意思是要破壞導電層嗎 ? 我手邊只有60W的電落鐵+吸錫器+焊錫而已,沒有熱風槍
我剛剛 ...

沒錯, 先把串接的破壞導電層用美工刀劃斷,
接下來, 你就可以用3V點亮個別LED.
搞清楚正負極後, 用跳線接一接就可以用3V點亮一整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抱歉 ~ 第一次寫帖子,所以漏東漏西的...
是的 ! 原本是八角形,是因為我用焊槍解焊下來才變一條條的 ...

沒有熱風槍     那總有個熱源吧   (瓦斯爐 小傢伙 噴燈 烤箱 防風式打火機)

瓦斯爐開最小小火   鋁基板距離火源10~65公分    自己要抓距離 每個人的距離不同

錫融了就拿的下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沒錯, 先把串接的破壞導電層用美工刀劃斷,
接下來, 你就可以用3V點亮個別LED.
搞清楚正負極後, 用跳線接 ...

如炸大所言, 要DIY還是要有一定的工具...
https://www.youtube.com/embed/muhLpQA--CE

沒工具.. 做啥都不方便的!

楼主:
2015.8.14下午使用 LITEON ( 光寶科技 ) 的電話打給我的行動電話的是誰有人知道嗎 ?
有點聽不懂您下午與我說的東西,您跟我說明上面有4個接點我也沒有找到,寄送給我的E-maill我也沒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