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W "種子電源" HP-550-G14S PG值過高 + 電流吱吱聲

楼主(2015-08-01):
小弟最近想學習修理POWER的一些技巧, 所以上露天找了一顆壞掉的POWER...

"種子電源" ??
小弟自行組裝電腦都是用全漢,偉訓, ZIPPY等等牌子, 這個我還是第一次看到... 還有80 PLUS認證

用檢測器接上去後, 呈現PG值 990ms, 把風扇移除以後還聽的到電流吱吱聲音
我沒有接4P電源, 所以+12V2的部份呈現 "LL"的狀態...
但是其他部分 5V, 12V, 3.3V則都是OK的
接上主機板, 硬碟, cpu風扇, 顯示卡風扇都有動, 但是就是無法開機

改用這種有負載的測試器+電錶量測電壓 也都是正常, pg燈號不亮

如下圖, A,B,C區的電容全部拆下檢查過了...沒有發現比較糟的狀況
A區...2200uf 10V, 3300uf 6.3v,  1000uf 10v 50uf 10v
B區... 10uf 50v
C區... 47uf 50v, 22uf 50v, 390uf 400V
後來爬文, 有一些文章指出可能50uf 10v的電容有問題, 所以不管量出來有沒有問題, 全部換掉了
390uf 400V後來有換成新的390uf 420V, 可是還是一樣...pg值過高+電流聲

再附上一張背面圖...

請問大大們...除了電容之外, 還有什麼地方會造成這樣的問題呢??

网友A:
產生PG訊號的IC有問題吧!?
A區可以找到這顆IC
http://bbs.pigoo.com/thread-42980-1-1.html
參考winrar大說的:pg信號須大於100ms小於500ms,超過表示信號異常

网友:
中間變壓器旁的小電容都要換掉!!

附近電阻要檢查,查看有沒使用431,也都要換掉!!

网友:
之前板上某位大大有教過,用塑膠管去聽發出聲音的元件,可能是高壓陶瓷電容 1kv~

我也有試過塑膠管來聽,越靠近發出聲音的元件,就會越大聲,滿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產生PG訊號的IC有問題吧!?
A區可以找到這顆IC
http://bbs.pigoo.com/thread-42980-1-1.html

謝謝大大的提供的資訊~

A區那顆PG訊號的IC是PS224
下午花了點時間把它拆了, 順便加焊一個IC座, 方便拆裝
還跑到台中電子街, 想找這顆IC, 但是找不到, 看來還是只能上網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的提供的資訊~

A區那顆PG訊號的IC是PS224

參考一下pdf檔
我只是提供你方向,還要向其它前輩請益如何判斷該顆是否有異常?!
http://www.hardwaresecrets.com/datasheets/PS224.pdf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05036101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一下pdf檔
我只是提供你方向,還要向其它前輩請益如何判斷該顆是否有異常?!
http://www.hardwaresecre ...

謝謝大大提供的資訊
我已經在露天買了PS224, 預計明天到貨..到時候再跟大家回報狀況~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提供的資訊
我已經在露天買了PS224, 預計明天到貨..到時候再跟大家回報狀況~

這顆很有機會修好的n_161|
5VSB 輸出都有值!

网友:
既然都有 IC 的資料 , 當然要查一下 PGI 的電路是否正常 !!

没有 PGI 就不會有 PGO !!!

先查 PGI 的電壓是否正常 ???

如果不正常再查原因 !!!

网友:
一般無pg ic ps224故障機率不大,先查pgi第8腳有無輸入電壓1.25v,若無電壓應為貼片電阻及二極體故障

网友:
這顆我修過,目前正在使用中。
故障點是電路板上某個貼片電阻,好像是0 歐姆的…
我也是在這找到答案的,用上面的搜尋找一下吧!
祝 您早日完修。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們提供的資訊
我後來檢查0歐姆的電阻, 都沒發現問題

不過後來我用搜尋功能, 發現了pmerw 大大發的這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42681-1-1.html

雖然上面說的是400W, 但是電路板上的編號與元件居然跟我的550W是一樣的
所以我照上面所說, 檢查了D308 二極體.. 真的掛掉了
剛好手上也有1N4148, 就照上面這篇所說, 把D315的貼片二極體拆下來改貼到D308, 原來的D315 二極體改用 1N4148 取代

1N4148焊上去後的照片...有點模糊, 只要記得黑色的環在右邊就對了~~

開機以後PG值真的出現了...真是太開心

總計為了這個東西我買了以下東西:

PS224 - 1顆30
一堆電容(淘寶) - NTD $200跑不掉

而最後修好花了我... NTD 0.5~1 (1N4148 台中電子街好像是0.5~1塊, 忘了)

至於吱吱聲的部份, 我會再觀察一陣子...如果沒出問題我打算就無視了.... 不影響使用就好

再次感謝大家~~

网友:
恭喜完修,想必功力大增...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