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錫爐問題 - 為什麼錫變成金黃色

楼主(2015-08-01):
小弟最近因為有拆零件需求, 所以買了台二手的錫爐 (KC-100)
裡面的錫買來的時候就有了...不知道是有鉛還是無鉛的...目前只用過3次

之前買來時, 裡面的錫還是銀色的.... 可是當我自己把錫融化, 用完以後冷卻, 都變成金黃色的.... 反之我另外一台4cm的小錫爐, 錫冷卻以後還是銀色的
我使用的時候都是先開到450度, 等到融化的差不多的時候才把溫度調回來300~350, 用這個溫度去拆東西
請問這樣對嗎?

网友:
上面那層是氧化物或油脂,我都是用刀片慢慢刮除!!!

网友:
因為錫爐是直接接觸的,因此溫度在260~270度已經很高了。

有鉛的230度也很夠了。

300~350度是用在烙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