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故障卡拉OK無線麥克風和主機

楼主(2015-08-01):
送給會修的人,新北市蘆洲自取
故障狀況是無線麥克風開時,主機RF燈會亮,但是AF燈完全不亮,不知道為甚麼完全沒聲音
PS.自取修好者,必須在PIGOO發表維修好的文章,謝謝!

网友:
louiswen大大 你好:
小弟做過多年無線microphone,可以寄給我修看看嗎?運費我出.謝謝.

网友:
可以排隊嗎?上個月才修一台,回公司要更換主機版,報價不便宜

楼主:
要指點我怎麼修也可以,哈!!!
我以自取優先,謝謝!

网友:
版主不試著自己處理看看,這牌子我處理過兩台比你這台舊版,電容換一換多可完修

网友:
阿魔也住蘆洲~但最近較沒空閒時間, 就先不排隊了~

网友:
有人排嗎?如果沒有我可自取 謝謝

楼主:
居然有網友叫我量量電容看看
下星期我量完電容若還是不行就由 jasonchen3219 自取 , qaz5910 候補
謝謝!!!

楼主:
特地買了電容表來量,大顆的都正常...沒功力,哈!
jasonchen3219麻煩和我聯繫吧,真抱歉讓你多等了幾天!!!

网友:
感謝樓主割愛,無法自取,要郵寄,運費我出,若增加樓主困擾,小弟把機會讓給別人囉!

楼主:
糟糕! 我是希望自取...

補充內容 (2015-8-8 12:37 PM):
只好由 qaz5910 來取了...
麻煩 qaz5910 與我連繫了,謝謝!

楼主:
還是沒人來訊息~~~
重新自取排隊...意者留言或來訊息,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還是沒人來訊息~~~
重新自取排隊...意者留言或來訊息,謝謝!

阿魔來排隊自取玩玩看~

楼主:
qaz5910終於有回我訊息了!希望能順利拿取~

補充內容 (2015-8-21 11:27 PM):
qaz5910 今晚拿走了! 祝他可以修好~~~

网友A:
感謝!louiswen大大贈送.我也希望能修好.如能完修在PO,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謝!louiswen大大贈送.我也希望能修好.如能完修在PO,謝謝!

請問進度到哪?

网友:
目前還沒有去修他最近真的比較忙下班回家多要忙小孩老婆腳剛開刀有空再來修看看

楼主:
沒關係! 若修不好~~~再換別人試試也行!!!哈~~~接力賽.

网友B(2015-09-02):
引用 楼主:
沒關係! 若修不好~~~再換別人試試也行!!!哈~~~接力賽.

最近也接手兩台MIPRO MR-823的無線麥克風,長得跟你很像,或是這種功能的都長得差不多。
打開來看,板子只有機子的一半大小,電容目視沒有爆掉。

麥克風講話,面板上面的大小聲格子會跟著上升下降
但是完全沒有聲音輸出,兩台都一樣的型號,一樣的症狀
沒修過無線麥克風,求高手指點給方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接手兩台MIPRO MR-823的無線麥克風,長得跟你很像,或是這種功能的都長得差不多。
打開來看,板子 ...

電容沒有爆掉不一定就是好的~
請先拆下測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接手兩台MIPRO MR-823的無線麥克風,長得跟你很像,或是這種功能的都長得差不多。
打開來看,板子 ...

麥克風講話,面板上面的大小聲格子會跟著上升下降
但是完全沒有聲音輸出,兩台都一樣的型號,一樣的症狀

這情況應該很明顯了,往音頻放大方面著手吧!通常這個放大部份都是一些音頻放大IC組成的!

网友D:
一般收發中有一副載波32.768khz,很多收發正常但沒聲音都是這個鎖碼信號有無解碼出,也有一些沒鎖碼的,
一般從頻譜分析儀中可以看出有無鎖碼信號.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容沒有爆掉不一定就是好的~
請先拆下測量~

有都拆下來量過了,電容表顯示都正常,有在10%誤差內,有的還超過標示數值,沒有衰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般收發中有一副載波32.768khz,很多收發正常但沒聲音都是這個鎖碼信號有無解碼出,也有一些沒鎖碼的,
一般 ...

這個關於訊號的部分我就完全不了解了,可能還要一些專業的儀器才有辦法
小弟只會簡單的電阻電容三極體等等基本基本的測量~
看來這次遇到鐵板了,而且也沒有儀器去檢測訊號之類的,看來只能棄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關於訊號的部分我就完全不了解了,可能還要一些專業的儀器才有辦法
小弟只會簡單的電阻電容三極體等 ...

kafsu1205大如要放棄, 阿魔來接手亂玩~

補充:
阿魔看錯了, 以為是樓主的MIC~~請無視魔的回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收發中有一副載波32.768khz,很多收發正常但沒聲音都是這個鎖碼信號有無解碼出,也有一些沒鎖碼的,
一般 ...

一般維修有頻譜分析儀應該很少吧
這一定是專業中的專業

网友:
專業中的專業不敢當,小弟大概賣了有幾千台vhf-microphone, uhf頻段還沒玩過,所以才想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