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Dm-6013L電容表故障請教

楼主(2015-08-01):
在修電風扇的時候,測量運轉電容3uF 250V,小弟一時忘了把電容短路
結果電容表就掛了,現在一打開電容表都是出現數字1,請問各位網友這還有辦法救嗎?
麻煩大家給個指示!謝謝~

网友:
使用外部電源供應器(附帶電流錶),觀察電流是否嚴重異常.並針對輸入端原件及電源迴路做檢查.

网友:
TL062 與 三腳的電晶體 為損壞的高風險元件,還有輸入端的電阻。

楼主:
好! 我來試試~~感謝方向!!!

楼主:
實在是不會修...送給有緣人去試試
限蘆洲自取!

网友:
引用 楼主:
實在是不會修...送給有緣人去試試
限蘆洲自取!

如果louiswen兄,棄修的話,
大胖可以排第一試試看嗎?
謝謝謝謝!

网友:
是不是這張圖?
圖太大上傳不了, 縮圖又看不清楚
原圖請看相簿:
https://picasaweb.google.com/lh/ ... J_0?feat=directlink

楼主:
感謝! 我再試試,若不行,就準備送人去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