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求 PAPAGO X3 Z-880 導航機專用SD還原安裝檔

楼主(2015-08-03):
這台Z-880導航機.原本是PAPAGO X3.因去下載X5更新後開機就都停在X5畫面..不知道誰有 PAPAGO X3 Z-880 導航機專用SD還原安裝檔..我是用記憶卡安裝升級...去PAPAGO官網他只有X5沒有其他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看
http://www.escortcat.com/south/download/navi868-pa.html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 ...

因他這台導航機跟其他導航好像不一樣..一般都是papago程式和圖資放記憶卡裡面...我這台是要把navi 和factory.exe這2個放到記憶卡然後執行安裝到導航機裡面..其他導航機只要記憶卡移除..就不能用..我這台因安裝在機子本身所以不一樣..目前導航機接電腦也無法抓到他不然就可以把檔安放導航機裡面...就只能用記憶卡安裝..papago網站就只有X5可下載.沒X3可下載..真是傷腦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他這台導航機跟其他導航好像不一樣..一般都是papago程式和圖資放記憶卡裡面...我這台是要把navi 和fact ...

你要不要試著找papago原廠詢問呢?

网友C: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31&t=1172819
裡面樓主也是遇到跟大大一樣的情況
可以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不要試著找papago原廠詢問呢?

送回papago公司重新更新資料..目前正常了.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231&t=1172819
裡面樓主也是遇到跟大大一樣的情況
可以試試看 ...

試過都不行..以送回papago公司重新更新資料..目前正常了.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