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FUJITSU SH782 求一棵ic的編號

楼主(2015-08-03):
此筆電客人說是進到水...看外觀完整....目前只看這個ic燒焦...想先換換看....但找不到圖紙...也買不到板子...
這ic有三排編號...目前就知道9956E...但上網打都沒有..應該不是這個型號
有人有此圖紙或是剛好有此板子麻煩提供一下此IC的型號..謝謝~~

网友A:
o2micro 的 OZ9956E
http://www.o2micro.com/products/o2m_int_lighting_0113.pdf 第33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o2micro 的 OZ9956E
http://www.o2micro.com/products/o2m_int_lighting_0113.pdf 第33頁

感謝lazy104大大提供的資料
不過問題來了....
沒人有賣這個IC=.=....
連萬能的淘寶也沒有..
頭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lazy104大大提供的資料
不過問題來了....
沒人有賣這個IC=.=....

OZ9956B 應該是一樣的 可以考慮看看
你先查線路是不是跑到LED屏線那
如果是應該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OZ9956B 應該是一樣的 可以考慮看看
你先查線路是不是跑到LED屏線那
如果是應該就OK ...

從圖上看來9956B與9956E兩者腳位有落差(Vcc Gnd不同), 無法直接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