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電量計缺劃維修

楼主(2015-08-03):
我可能修出病態來了,人家壞了東西都會不開心,但我每次看見壞的東西,心想....有東西玩了.
上次289 缺劃不敢修,今次是這個用了好幾年的電量計,突然缺劃,而且缺的地方剛剛在讀數的兩個字符 >.<
這東西不貴,就拆來修修了. 但我忘記了拍下缺劃時的照片.拆開後才記得要拍照

像這種缺劃很多朋友都會用重壓方式,碰碰運氣,有一些情況可以修好,但很多時候,修好後不久又缺劃了.
其實遇上這種問題,最好把班馬紙也更換.以下我就選擇更換班馬紙.

拆開直接把屏都拆出來:

清理好液晶的接口:

準備好要使用的班馬紙:

清理好PCB 接點:

使用熱壓方式更換班馬紙:

原來的班馬紙:

補充一下熱壓的資料:
選購斑馬紙要注意:
斑馬紙規格很多種,規格一定要對才能使用,有四點是選購時注意的地方:
1, 黑線總共多小條 .
2, 黑線與黑線的中心距離多小 mm .
3, 第一個黑線中心距離最後一個黑線中心距離多小mm.
4, 長度.

熱壓頭的選擇,一般有30w 40w 60w , 這個只要對應自己的焊台,選擇能用的就可以了.
使用溫度大約為 160度 - 260度 (厚度比較薄的斑馬紙,溫度低一點,相反較厚的溫度高一點)
熱壓位置,這個要特別注意,不然會弄壞斑馬紙.
熱壓位置應距離最邊位約0.3mm 左右,即盡量留出0.3mm 不被加熱.
壓力的控制,這個要自己練習一下,只能說過壓不能,欠壓也不行,練習一下應很好控制.
熱壓停留時間: 一般 2秒到7秒之間.

修理好:

測試:

謝謝觀看

网友A:
看帖回文添油香!人人有功練!
看看是什麼壞了!

第一次看到可以換那個東東,
請問要在那裡可以買得到呢?

网友:
感謝提供斑馬紙牌線的修復方式,相信對多數維修人員是很有幫助的,

网友B:
呵!! 大大應該去回收廠駐點了...

能否說明一下有關熱壓的細節方法~~

网友C:
缺劃 ??? 是數字顯示不完全嗎? 例如: 8 變成顯示3嗎?

另外請問熱壓斑馬紙,你用哪種方式熱壓呢?

网友:
買到對岸便宜製品不但省錢還可以練技術學修理?

网友D:
壞的是排線? 還是斑馬線??
如果是LCD缺線... 還能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帖回文添油香!人人有功練!
看看是什麼壞了!

我的在對岸買的,很便宜,運費比這片東西貴,買一片和他說自用維修使用,他就送多幾片給你備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大應該去回收廠駐點了...

能否說明一下有關熱壓的細節方法~~

已補充一些熱壓注意和選購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壞的是排線? 還是斑馬線??
如果是LCD缺線... 還能救??

壞的是斑馬線,一般這種缺劃都是斑馬紙問題.
如果是 lcd 只能換屏,像這種劃字屏,要更換其實也不難.有機會遇上再發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缺劃 ??? 是數字顯示不完全嗎? 例如: 8 變成顯示3嗎?

是的,就是8 字變成7 字或 3 字這種.
就使用一般的熱壓頭.

网友:
這樣很好,多修多健康,頭腦也可以多動動

网友:
想知道如何處理

网友E:
樓主,能不能請教一下這一台的正確用法?
在下也買了一台,但是說明書一整個看不懂.
若是要看現在的附載的使用電流要怎麼操作?在下按來按去只看到電壓(V)與功率(W)說...

网友:
一般這種情形都是棄修了. 學習一下還有什麼高招.

网友:
不是病態
而是能把壞的修復成功
會有一種成就感

网友:
我也想知道如何處理3Q

网友:
好好地學習一下!!  感謝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能不能請教一下這一台的正確用法?
在下也買了一台,但是說明書一整個看不懂.
若是要看現在的附載的使用 ...

按Down 鍵,慢慢按,每按一下停1秒.應該能按出來的.

网友:
壞哪裡呢?好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8 字變成7 字或 3 字這種.
就使用一般的熱壓頭.

看你補充的說明

因該是用維修LCD用的~T型純銅接焊槍用的去熱壓的.

再請問一下這種斑馬線~他是完全無黏性~需熱壓後才會黏起來!
還是說~類似單面膠,可先黏於設備上再用熱壓固定呢?

TKS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補充的說明

因該是用維修LCD用的~T型純銅接焊槍用的去熱壓的.

是完全無黏性,需熱壓後才會黏起來.所以要小心對好位置來壓.

网友:
這種東西缺劃可以修??到底怎麼修???

网友:
唉呀,你真的病得不輕啊,趕快去看醫生吧 ...
喔,不對,就自己當自己的醫生就好了吧 ...
沒有聽過LCD的字劃也可以修的,不知你又有什麼怪招啊,我也來看看 ...

网友:
來學習看看如何修這東西

网友:
曾經出現過的工法?

网友:
不知道用什麼方法

网友:
阿魔來看看學習嘍~

网友:
偷偷學一下秘技....

网友:
看1下方法,感謝分享

网友:
我也在找斑馬帶的加溫條件!!

网友:
寶貴的教學~
趕快來學習一下
感謝樓主

网友:
會..很困難吧

网友:
來看看有何妙招

网友:
我也很好奇,想學學^^

网友:
看起來應該不容易,感謝分享~

网友:
看起來應該是熱燙紙的問題

网友:
好奇,進來看一下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學習高人手法一下 感恩

网友:
我也有一個 來看看

网友:
看看是哪裡有問題!
果然是高手,我的工程計算機也呈現這種狀況
熱壓方式--一般人是沒有這養的設備吧?!

网友:
上次丟了一個缺劃的電算機,
看能不能學一點撇步!

网友:
跟我壞的東西類似,來看看有什麼差別!

网友:
100分~~偷看偷看 ^^

网友:
看看到底壞了甚麼。好奇啊

网友:
感謝分享努力學習一下

网友:
是換那一零件

网友:
維修真的很好玩,來學習一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
謝謝分享

网友:
要檢視本文章隱藏內容

网友:
對不會修東西人來說.只能學習一下!!  感謝分享

网友:
看看如何處理吧!!

网友:
看看怎麼修好的

网友:
偷學一下了。

网友:
  还好楼大能找到合适尺寸的斑馬紙,象我就比较苦逼,一个上了年纪的Casio科学型计算器,同样是斑马纸老化出现显示问题,用电烙铁隔纸热压也一下就正常,但时间不长重新脱落,可能是老化的斑马纸已经没什么粘力的缘故。但无法找到合适尺寸的新斑马纸,也就没能修复,很遗憾。
  感觉使用斑马纸、导电橡胶的LCD,很容易出现显示故障的问题。还是那种带金属引脚的LCD显示屏比较牢靠些,但可能一则成本比较高,二则不适合引脚多的LCD的缘故,很少见有使用。我的一个930F+ DMM的显示屏之前使用的是导电橡胶,后来经常出现缺笔划,修来修去没彻底解决,好在在万能的淘宝找到了相应的带金属引脚的同款LCD屏(只是字体略小了些),换上后就万事大吉!

网友:
怎麼修的阿

网友:
帶紙筆來上課 !

网友:
見識一下。

网友:
LCD缺線... 還能救??

网友:
也有遇到類似這種情形
但部會修理
來去看看前輩們的經驗

网友:
好奇!看看啥妙招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來學點經驗

网友:
我也想知道如何處理! 感謝分享喔~~

网友:
雖然知道面板是用導電膠條來連接, 這樣一來很好奇, 一定要看看了

网友:
學息一下

网友:
要看看是如何修改的!

网友(2015-09-24):
剛好家裡也有台壞斑馬紙的體重計 來學學

网友:
沒看過這東西

网友:
常遇到缺劃--
努力學習!

网友:
學習看看是如何用熱壓頭修復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麼修的

网友:
趕緊來學習看看有甚麼高招~~

网友:
能否說明一下

网友:
學習一下!!  感謝分享
原來這東西是可以換的啊

网友:
來看一下..

网友:
我不喜歡這種班馬紙啦
有點黑心。

网友:
還沒看過網友 維修排線的。。。

网友:
這也能修...
謝謝分享...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我也有一個相同的症頭,我是塞泡棉頂一下。

网友:
感謝大大分享,來學習怎麼修理

网友:
檢視本文章

网友:
我也ㄧ直想買ㄧ個。

网友:
看看是什麼壞了

网友:
超厲害  回覆看一下門道  感謝分享

网友:
神人出現
感謝不吝分享!!

网友:
看一下是怎麼修好的~~排線問題..

网友:
我也來學學

网友(2015-10-24):
請問一下這種斑馬線叫什麼明稱,那裡可購得

网友:
熱壓導電紙這種東西大多液晶都有用到來看看如何修復--感謝

网友:
學習一下 我也有一台類似的

网友:
學習如何維修缺劃!

网友:
吸收知識,感恩分享。

网友:
有遇過這樣的情形趕快來學習一下

网友:
還真是好奇..這嘛用的.,.
偷學一下..

网友:
想不到斑馬線接觸不良也可以修復,真是高手.

网友:
也來學習一下

网友(2015-12-16):
這裡真是寶庫,甚麼樣的高手都有~~

网友F(2017-05-19):
引用 楼主:
是完全無黏性,需熱壓後才會黏起來.所以要小心對好位置來壓.

我有一台電子天平,缺劃狀況雷同,不敢下手,
請問大大可代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台電子天平,缺劃狀況雷同,不敢下手,
請問大大可代修嗎

抱歉,因為我不在台灣,所以實在有心無力.  但你可以把故障詳情,物品型號並附上清楚的實物圖片,發文上來,可以大家一起來討論和研究,說不定有別的大大能幫忙,或可能你自己也能修好的.

网友:
謝謝你,我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因為我不在台灣,所以實在有心無力.  但你可以把故障詳情,物品型號並附上清楚的實物圖片, ...

謝謝您的指導, 你人在香港!   因為你的電源插座是英式三腳插座.

网友G:
斑馬紙熱壓在液晶屏接點上,高溫不會造成玻璃破裂的技巧能否一併傳授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斑馬紙熱壓在液晶屏接點上,高溫不會造成玻璃破裂的技巧能否一併傳授一下 ! ...

一般160度 - 260度都不會有問題,如果天氣很冷,可先把玻璃預熱一下.

网友H:
PCB & 玻璃上的舊導電膠痕跡,用什麼溶劑清除接點?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H:
PCB & 玻璃上的舊導電膠痕跡,用什麼溶劑清除接點? 謝謝.

直接用擦膠就能清除. 或用沙膠輕輕察也可以.

网友H:
引用 楼主:
直接用擦膠就能清除. 或用沙膠輕輕察也可以.

抱歉, 不能理解 "擦膠" & "沙膠" 字義上是什麼東西?
有沒有網路連結可以參考的. 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H:
抱歉, 不能理解 "擦膠" & "沙膠" 字義上是什麼東西?
有沒有網路連結可以參考的. 感謝! ...

就是橡皮擦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