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卓上電腦裝了4g ram ,為何顯示只是3g

楼主(2015-08-03):
Ibm e50 8294kba, win7 系統,查過官方最大支援4g ram,插了4條1g ram,但顯示只有2.99g,不知為何,請各位指教謝謝

网友A:
請問WIN7是64位元還是32位元
如果是64位元顯示2.99顯然記憶體部分未被啟動或是沒插好
如果是32位元則這樣顯示是正常的,因位WIN7 32(X86)沒支援4G記憶體,插上去顯示會少了一點。
網路上有"釋放Windows 7 32位元4GB記憶體限制"您可以試著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WIN7是64位元還是32位元
如果是64位元顯示2.99顯然記憶體部分未被啟動或是沒插好
如果是32位元則這樣顯 ...

win7裝是64位元

网友B:
我只能說較有年代的舊PC

其memory的相容性是個問題?  雖然有4個slot,但是有無限制呢?

再來就是該PC的BIOS是否有完全support win7呢?

建議你先至Lenovo網站,找找有無BIOS更新,若更新後仍是無法顯示4GB

1.RAM or RAM slot有問題
2.BIOS不支援該記憶體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7裝是64位元

「Msconfig」->「開機」->「進階選項」->「最大記憶體」這個核取方塊不要打勾

參考 :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489&t=232174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能說較有年代的舊PC

其memory的相容性是個問題?  雖然有4個slot,但是有無限制呢?

電腦的BIOS不是最新,找到官方最新BIOS,下載了BIOS,請教應怎樣更新?
http://support.lenovo.com/tw/zh/ ... 0?TabName=Downloads

网友C:
BIOS抓到的記憶體數量正確否?

楼主:
引用 网友C:
BIOS抓到的記憶體數量正確否?

不正確 3G

网友:
BIOS 只抓到 3G 那就不關作業系統的事了,更新 BIOS 之後若還是一樣,那就是硬體的限制,或記憶體與主機板相容性問題。

网友:
http://arstechnica.com/civis/viewtopic.php?f=8&t=197976

這篇討論的p5b板子,也是只抓到3gb的ram,該篇的解決方式是
在設定裡面的北橋裡.把ram remap開啟

可以參考看看,因為我ram 太少,沒碰過這問題 XD

网友:
早期記憶體面數最多支援4個面
超過記憶體支援面數
所以才會只有3G
這是晶片組限制XDD

网友C:
都被你們講完了~

BIOS顯示不正確的容量代表...
1.沒裝好
2.晶片組支援限制,某些支援2條DIMM的設計卻硬被設計成3甚至4DIMM,導致本來
2條不限正反面有顆粒的模組變成只能用單面有顆粒的模組(插四支的話)
3.用32BIT作業系統

你主機板是啥晶片組?

网友:
P4 CPU及北橋的定址能力只能到3G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被你們講完了~

BIOS顯示不正確的容量代表...

主板是915GV,看過聯想官方主板最大支援4G RAM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板是915GV,看過聯想官方主板最大支援4G RAM

這方面資訊INTEL似乎沒說很清楚,得看規格書才知道~

這晶片支援DDR和DDR2模組,有的是COMBO設計(DDR+DDR2各兩插槽)有的
擇一使用....

有的擇一使用最大容量2GB,有的僅DDR卻有4GB...

你是用DDR還是DDR2模組?

模組是單面還是雙面有顆粒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方面資訊INTEL似乎沒說很清楚,得看規格書才知道~

這晶片支援DDR和DDR2模組,有的是COMBO設計(DDR+DDR ...

主板DDR2 4個插槽,用4條1g ram
試過在官網下載最新 bios, 但唔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這方面資訊INTEL似乎沒說很清楚,得看規格書才知道~

這晶片支援DDR和DDR2模組,有的是COMBO設計(DDR+DDR ...

http://ark.intel.com/products/27 ... d-Memory-Controller

INTEL網站有chipset的規格

不過,真的像你說的,越看越模糊

再者,晶片組規格定在那邊,但是主機板商有沒有做出來也是個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7裝是64位元

良心建議你, 發問時應該把所有的條件說清楚, 不要等別人問才陸續丟出來, 大家才不會隔空抓藥瞎忙一陣.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ark.intel.com/products/27734/Intel-915GV-Graphics-and-Memory-Controller

INTEL網站有chipset ...

沒錯, IBM的桌上型電腦個人還遇過內建顯示的板子上明明有AGP插槽, 但加裝顯示卡也不會顯示, 去查官網才發現AGP是做好看的鳥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ark.intel.com/products/27734/Intel-915GV-Graphics-and-Memory-Controller

INTEL網站有chipset ...

有空我再找規格書來看個仔細~~~

看915GV對記憶體的規劃是怎樣~如
DDR支援幾條DIMM多大的記憶體顆粒規格

网友B:
其實就如同我ㄧ開始說的

這種較封閉性的廠牌,其限制很多~~~且原本就不是設計給win7使用

其更新BIOS的程式出錯,不是你下載錯誤型號,就是不支援win7

***而且很奇怪? 為何你多不去詢問原廠客服呢?

网友:
解釋一下這種類似的問題~

1. IA-32 規格最大的系統定址空間沒2的32次方,所以說,如果 chipset 有支援到最大的話,是可以到 2^32 次方,為 4G bytes ~
2. IA-64 有很多規格,真正的 IA-64系統是能定址到 2的64次方,只是目前來說,還不需要,沒人會用到這麼大,底下用 intel  EM-64T 來解釋~
3. EM64T
http://baike.baidu.com/view/67916.htm
目前以 40/48 bits 定址空間來決定最大,但實際能支援的最大空間,還是要再加上 chipset 來決定。
4. 32 bits OS 與  64 bits OS~
由於在 32 bits OS 系統架構上,定址支援當然也是 2的32次為最大~系統上還會有其他的 MMIO devices 來使用整個定空間,所以如果你插超過的話,正常的系統只能看大,但不能使用,需用別種方法來使用。
5.其它的 MMIO devices有 PCIe 及 PCI~ PCIe在整個 configuration space 都是用 MMIO~
常見內建顯卡的記憶體/外插顯卡的記憶體,都會使用同一個定址空間。
所以常常在 IA-32 系統上無法使用最大的記憶體 (ram太便宜,你加太大,超過系統設定上現在可使的最大值)

樓主橋應為 915GV, 還有內建顯卡會吃掉系統的定址空間。此不會被列入 system memory 裏~

補充內容 (2015-8-6 01:00 AM):
修正筆誤,需加入"北"字: 樓主北橋應為 915GV

補充內容 (2015-8-6 05:59 PM):
修正筆誤,正常的系統只能看"大",應該"到"

网友:
那應該是有4GB拉沒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就如同我ㄧ開始說的

這種較封閉性的廠牌,其限制很多~~~且原本就不是設計給win7使用

已詢問過聯想,因機太老,對說沒資料,不知道。
想更新 bios 試下,這機有3.5軟碟,請問你可知用 dos 3.5寸碟應怎樣更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詢問過聯想,因機太老,對說沒資料,不知道。
想更新 bios 試下,這機有3.5軟碟,請問你可知用 dos 3.5 ...

Flash BIOS update (Flash from operating system version) 40KT27A 6/15/2007

選這個才是用在windows作業系統

另外E50有分很多款,你若選的BIOS檔案不對,是不能做更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Flash BIOS update (Flash from operating system version) 40KT27A 6/15/2007

選這個才是用在windows作 ...

IBM/聯想的機子要找到他的四加三位產品代碼(XXXX-YYY)再去網站下載對應的BIOS/驅動才不會出錯.

楼主:
引用 网友E:
IBM/聯想的機子要找到他的四加三位產品代碼(XXXX-YYY)再去網站下載對應的BIOS/驅動才不會出錯. ...

機型號 E50 8294
請問這型號可以用 bios 刷新工具更新嗎?

网友:
有沒有可能記憶體被保留了,從 工作管理員->效能->資源監視器->記憶體 就看得到硬體保留的部分,通常是出在內建顯示卡的記憶體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