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Casio DS-2B 電子計算機 液晶螢幕缺字維修

楼主(2015-08-03):
因為計算機缺字,拆開後發現構造很簡單,應該只是連接排線的問題
上網搜尋相關資料,找到這個網站
電子製造,工作狂人(ResearchMFG) - 再論HSC(HeatSeal Connector)作業原理、修復與補強方法
看到這一段修復的方式
"這種膠的特性必須使用熱壓的方式才能連接於目標物
所以熱壓時通常需使用治具及機台作業
又因為HSC非常薄,所以熱壓時通常會在熱壓頭的上面鋪上一塊導熱矽膠片
一方面用以防止堅硬的熱壓頭直接接觸破壞脆弱的HSC
另一方面利用矽膠片來當作壓力的緩衝
並均勻分散熱壓頭的熱量於HSC,以達到良好的黏著效果。"

從報廢的光碟機取出的IC散熱矽膠片,加上烙鐵熱壓
依序將排線熱壓接合,要注意溫度不要太高,停留時間不要太久
若造成排線熔化,或液晶螢幕過熱破裂,那就失敗了!
我是看液晶螢幕有變黑色後就往下一區塊移動
液晶部分的排線熱壓完成後已經恢復正常
與電路版的連接部分也順便熱壓一下
按滿整排8,確認修復完成!

記得在熱壓過的排線上安裝泡棉或橡膠,並用壓力壓住,避免故障復發!

補充內容 (2015-8-6 05:21 PM):
[維修實例] 電量計缺劃維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57344-1-1.html
[消費性電子] 計時器維修─熱壓斑馬排線接合 http://bbs.pigoo.com/thread-47952-1-1.html

网友:
好厲害的修理技巧。又學到了。

网友:
這個厲害!!!

我家有好幾台(一樣的)...都是這個症狀n_100|

趕快想辦法來找看看..有沒有散熱矽膠片可以修復n_133|

网友A:
我也用這方法成功修好過計算機,加熱墊片個人覺得功率晶體絕緣用的矽膠片最好用。

网友B:
請問M大您的烙鐵是使用多少的溫度呢??

网友:
今天真是好日, 一定要給個讚!!

早上才看 kafachan 大發表的更新排線的維修文, 現在 MaxzRv 大也來一篇修補版維修文,
兩位大大各有不同的招式 ,小弟真的受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這方法成功修好過計算機,加熱墊片個人覺得功率晶體絕緣用的矽膠片最好用。

ysc版主您好:
請問您所說的晶體絕緣用的矽膠片...是下列這種的嗎??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F9&t=0&p=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M大您的烙鐵是使用多少的溫度呢??

我是用溫控烙鐵,溫度設定在最低溫200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ysc版主您好:
請問您所說的晶體絕緣用的矽膠片...是下列這種的嗎??

沒錯,就是這種,TO-220 長方形就可以用,不夠長可以邊加熱邊挪。

塑膠袋封口機電熱片上那片絕緣布應該也合用,這種長度就沒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錯,就是這種,TO-220 長方形就可以用,不夠長可以邊加熱邊挪。

塑膠袋封口機電熱片上那片絕緣布應該 ...

感謝ysc版主說明...

這兩樣東西...對我來說比較容易取得!!!....

這下我那幾台Casio DS-2B 電子計算機...就有救了!!!...

网友D:
電路跟螢幕中間斷線也能救嗎
我有好幾台也是這種狀況.........
為什麼電子零件什麼都有賣,這種熱印紙,從來都沒看過有人賣?

网友B:
對了,為什麼不能直接用泡棉或橡膠直接壓在排線上面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了,為什麼不能直接用泡棉或橡膠直接壓在排線上面就好....

直接壓有時候會無法讓電路完全導通,還是會有部分缺字
用熱壓接的方式讓導電膠黏回去才能完全讓電路導通,避免斷路!
有實際修過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路跟螢幕中間斷線也能救嗎
我有好幾台也是這種狀況.........
為什麼電子零件什麼都有賣,這種熱印紙,從 ...

這裡有找到一篇修復的方式,參考看看!
[消費性電子] 計時器維修─熱壓斑馬排線接合

网友:
謝謝分享了有機會來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裡有找到一篇修復的方式,參考看看!
[消費性電子] 計時器維修─熱壓斑馬排線接合 ...

我壞的線都太細,用銅箔戴替難度滿高的,自已也沒有這種烙鐵頭,還是看高手表演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