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電子] 大陸NT96650白牌行車記錄器電池

楼主(2015-08-04):
這台使用沒多久,電池就無法蓄電
原電池是402030 3.7V
因為可安裝空間頗大就買大一號的402035 3.7V鋰聚合物電池
從大陸寄過來運費150,乾脆多買幾顆

但是換上去後,使用幾個星期只要幾天車子沒使用,開機時間就會歸零,因為沒電了,怎麼會這樣

手邊還有好幾顆,想說把兩顆電池並聯裝上去是否可以呢?應該蓋的起來,謝謝

上面是原本電池402030,下面是大一號的402035

楼主:
補充一下,我家共買三台一樣型號的機器
另外兩台電池還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充一下,我家共買三台一樣型號的機器
另外兩台電池還正常

外掛一個1865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補充一下,我家共買三台一樣型號的機器
另外兩台電池還正常

把壞的跟好的對換看看
如果還是一樣問題
就充電線路有問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補充一下,我家共買三台一樣型號的機器
另外兩台電池還正常

兩個電池直接並連是沒問題的。

既然都拆開來了,建議順便量一下關機時的待機電流,跟充滿電時的充電電壓?
這樣也可以推算出待機時間跟確認一下充電功能正不正常。

楼主:
您的寶貴建議我會列為參考,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壞的跟好的對換看看
如果還是一樣問題
就充電線路有問題

目前狀況是:
舊電池完全無法蓄電,換下來時量測電壓是0
新的電池可以蓄電,如果只是短程開車,引擎熄火後就會閃爍電力不足或是未經存檔直接關機
如果開長途就正常,但放置一星期再開,時間就會歸零(電力不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兩個電池直接並連是沒問題的。

既然都拆開來了,建議順便量一下關機時的待機電流,跟充滿電時的充電電壓 ...

目前狀況是:
舊電池完全無法蓄電,換下來時量測電壓是0
新的電池可以蓄電,如果只是短程開車,引擎熄火後就會閃爍電力不足或是未經存檔直接關機
如果開長途就正常,但放置一星期再開,時間就會歸零(電力不足了)

如果並聯沒問題,我會先嘗試看看
因小弟非本科,家裡只有電壓表
不過我會將充電前後電壓加以比較,謝謝您

网友:
這種電池容量本來就很小,不適合斷電使用~
主要只是讓車子斷電後等資料存完才關機!
可以在插電時用電錶量測電池是否有電充入!
還有白牌最大問題是有時會當機異常,看看是否要重置reset~
搞不好是你以為他關機了,其實沒有~

外掛行動電源要注意車內溫度,以及不要曬太陽.....

楼主:
將另一顆電池並聯上去了

如果螢幕閃沒電符號時,電池電壓是3.76v(一顆和兩顆並聯時都是)

當充飽電時拔除充電線,電池電壓是:4.08

充電時不管螢幕是開啟還是關閉,電壓都是4.21v

不解的是為何充電指示燈熄滅後馬上量電壓只有4.08v?

网友:
引用 楼主:
將另一顆電池並聯上去了

如果螢幕閃沒電符號時,電池電壓是3.76v(一顆和兩顆並聯時都是)

拔了充電線,電壓下降,正常

如果要讓電池電壓更貼近 4.2v,就必需充電線繼續接著一段時間,短則30分,長則1hr
不過這段電量並不多,沒太多意義

如果說飽電燈亮後1hr再量電壓,電壓還是不足4.1xV,那大概是電池有問題?

量著電池,開機,電壓變多少?
如果比未開機低很多,那也是電池有問題,例4.10→3.5V之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