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4750G 網路燈號一直亮著 [已解決]
關閉

楼主(2015-08-04):
請教各位前輩
在下 Acer 4750G (主板:JE40 HR MB 10267-1M )有兩個問題

1.電源供應器,直接接上它直接開機,關機要按住4秒(系統正常可開至OS )

量測5V, 3.3V 是  5.10V ,3.43V , 待機電流0.056A 偏高,各電壓都OK

BIOS 已更新至1.26Ver ,還是直接開機,關機要按住4秒

2.網路燈號一直亮著,查LAN_ACT_LED ,10M/100M/1G_LED

LAN_ACT_LED 對地阻抗是0 歐姆,很奇怪(從電路回路不太可能 0 歐姆,變成接地) ,10M/100M/1G_LED 對地阻抗是6 歐姆

請教是BCM57785  故障?

電路圖: 4750G.pdf (1.79 MB, 下載次數: 44)

補充內容 (2015-8-5 02:04 PM):
更正:  10M/100M/1G_LED 對地阻抗是 10 歐姆

補充內容 (2015-8-8 08:16 PM):
問題已經解決
BCM57785XB0KMLG 故障,拔下還是測量TRAFFICLED 與地線 短路
更換新品 待機電流 0.0018A ,開關機也正常,但買到 IC 不是原廠的,故無法焊上,網卡無...

補充內容 (2015-8-8 08:23 PM):
問題已經解決
BCM57785XB0KMLG 故障,拔下測量 67PIN 還是與地線 短路
更換新品 待機電流 0.0018A ,開關機也正常,但買到 IC 不是原廠的,故無法焊上,網卡...

楼主:
補充:
BCM57785XB0KMLG 故障,拔下測量 67PIN 還是與地線 短路

楼主:
各位前輩,在下的推測經驗是網卡壞!
先換網卡晶片,在與各位分享結果!

楼主:
各位前輩,網路卡上網,網路正常,在win7 OK ,但燈號亮!

補充內容 (2015-8-5 09:31 AM):
還沒更換網卡前的現象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輩,網路卡上網,網路正常,在win7 OK ,但燈號亮!

補充內容 (2015-8-5 09:31 AM):

說不定是這個~"網路座"~本身的LED問題,你可以換掉網路座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不定是這個~"網路座"~本身的LED問題,你可以換掉網路座試試

謝謝您回覆,網路座沒問題,整台機器 跑win 7 ,上網都正常,
但量測 LAN_ACT_LED 對地阻抗是0 歐姆,它接二個地方一個是U3101  BCM57785XA0KMLG-GP  67 PIN ,一個是C5907 ,但電容沒接. 只剩 BCM57785XA0KMLG-GP  TRAFFICLED#_SERIALDI因為它為LOW LED 亮,但不應該是常態性LOW ,故等網路晶片更換後再跟各位報告

楼主:
問題已經解決
1. BCM57785XB0KMLG 故障,拔下測量 67PIN 還是與地線 短路
更換新品 待機電流 0.0018A ,開關機也正常,但買到 IC 不是原廠的,(可能是翻新),故無法焊上 69PIN PQFN 封裝,故網卡無法運作,
已經又重新再買原廠 IC 更換.
2.推測 沒接網路 兩個LED 同時一直亮, 這種現象見過,是在Entersys router 上遇過; 但使用正常沒理它,這種現象大多雷擊產生.

謝謝各位!
請板主 更正為"問題已解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問題已經解決
1. BCM57785XB0KMLG 故障,拔下測量 67PIN 還是與地線 短路
更換新品 待機電流 0.0018A ,開關 ...

一般買的零件雖然是新品,但是金屬點大都氧化,建議先拋光再試上點錫後再上機,這樣就能焊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買的零件雖然是新品,但是金屬點大都氧化,建議先拋光再試上點錫後再上機,這樣就能焊上了 ...

您好:很多零件是對岸翻新,把表面層去掉,QFN 要拉引腳也無法焊,
       不是氧化問題,是錫上不去,0.5mm 點錫都點不上,用了很多方法,
        對岸賣零件,只顧賣而已!其它不管的!!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