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ATUNG V32MABF 有電源無背光

楼主(2015-08-05):
前天有朋友給了小弟一台TATUNG V32MABF 電視,在測試時開機有電源但無背光,在拆開保護殼後發現電源板上的二顆電容不知為何被點掉了,板子上沒有20V輸出,其它的5V.12V皆有電壓,小弟想先把缺的零件補上後再來試著查尋為何沒有20V,故能否煩請各位大大是否能告知這二顆的規格為何?謝謝

補充內容 (2015-8-5 09:12 AM):
己解決,謝謝二位大大的協助

網路上找到的圖片,可惜看不到規格

網路上找到的圖片,可惜看不到規格

网友A:
10UF/450V

站内搜尋到的~請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5638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UF/450V

站内搜尋到的~請參考~

感謝大大的回覆,明天就去買電容了,謝謝n_097|

网友B:
那個網址http://bbs.pigoo.com/thread-56383-1-1.html
寫的是100uf/450v喔
要再確定一下

网友C:
100 UF 450 V, 人家寫的

网友:
是10uf/450v
不是100u
這種32吋的P+I 板
我還沒換過100u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個網址http://bbs.pigoo.com/thread-56383-1-1.html
寫的是100uf/450v喔
要再確定一下

請參考該貼 5/6樓喔~~

引用 网友D:
    換下來的電容應是10μF/450V,如果是100μF/450V的話會和板子上倒下來的那顆一樣大了。 ...

拍謝 ! 是10UF/450V 。

因為換下來,忘了拍照就丟掉,所以憑印象填上去的。

下次小弟會注意小心求證,避免誤導。

多謝W前輩指導。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 UF 450 V, 人家寫的

原帖在 6樓有說明喔...
因為換下來,忘了拍照就丟掉,所以憑印象填上去的

就如wooden大在該帖5樓所說....
換下來的電容應是10μF/450V,如果是100μF/450V的話會和板子上倒下來的那顆一樣大了。

网友:
好熟悉的圖片

网友:
因為是來自 gkjnn大您的 [大同TATUNG V32MABF 32吋LCD液晶電視有聲無影維修實例] 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參考該貼 5/6樓喔~~

謝謝指正
差點誤導了

楼主:
擅自借用了您的圖而未告知,因為上面的規格就算放大也看不到,在出於無奈之下只好上網求助....再次向您致歉,真是不好意思並望請見諒,謝謝n_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