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聲寶微波爐RE-1002SM 有過電 不啟動

楼主(2015-08-05):
聲寶微波爐RE-1002SM
徵狀是有過電 觸控板LED只有顯示時間 其他任何按鍵都無作用

確認感應關門的3個微動開關以及保險絲都正常(因為錯買 就順便都換新了)
感覺問題應該在控制電路版(我這控制電路版是MEL001-ver2.0)

有爬到Wish大的精華舊文(控制電路板非常類似)
[綜合小家電] 東元YM2322CB微波爐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13034-1-1.html

引述Wish大內文
"我們的想法應該是如果控制啟動的訊號並沒有送到R37而MAIN就啟動了,那控制電路基本上應該是好的,故障點應該出現在控制繼電器的電路上,
又如果控制啟動的訊號有送到R37,那故障點就應該在控制電路了。
先測量R37對地有無電壓"

送電110V 也聽看不出MAIN繼電器Relay 有何動作

請問用指針式三用電表 要怎麼測量R37電阻(我這板子上是R21電阻)對地有無電壓呢?(判斷故障點的關鍵)

若故障點在控制電路 要如何查修呢?

附圖

小弟非電子專業 希望說明儘量淺顯直白
謝謝!!

网友A:
請問顯示時間能調整嗎,火力選擇,操作時間能調整嗎,有更詳細資料會比較好抓問題

可以的話請提供IC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顯示時間能調整嗎,火力選擇,操作時間能調整嗎,有更詳細資料會比較好抓問題

可以的話請提供IC型號 ...

謝謝回覆!

皆無法調整喔
過電 LED 只會顯示11:00 過一分鐘11:01
IC上有貼紙寫MEL001-SA1X B9

撕開貼紙 去除殘膠 IC型號是
SH69P25K
0808-W 028KU
N2YHN-6

有找到datasheet
http://www.datasheetlib.com/data ... lth-electronic.html

如何量測呢?

网友A:
多謝您的資料

不過您的相片又小又不清楚,要診斷實在是超級困難

由您的DATASHEET,時間顯示應該是另有模組,所以由症狀研判,MCU放颱風假去了

請您先量21腳是否有5.5V,有的話晶震補焊或是換1顆新晶震,再不行就大條了,不是MCU掛了就是程式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謝您的資料

不過您的相片又小又不清楚,要診斷實在是超級困難

謝謝changold2大回覆

有量到5.5V  剛剛去買了4.194M晶振換上 上電還是有過電不作動...

网友B:
覺得是銘板按鍵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覺得是銘板按鍵掛了

謝謝回覆

這台是舊款 但是幾乎是全新品 說當初只用一次可以用 之後就這樣了

若觸控板按鍵掛 可以怎麼量測呢?

有可能改成計時旋鈕嗎? 可啟動就好

网友A:
請您看看電路板背面,因為沒有面板照片,無法判斷按鍵盤跟主板間是否還有編碼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您看看電路板背面,因為沒有面板照片,無法判斷按鍵盤跟主板間是否還有編碼ic, ...

看來是沒有其他編碼IC

真的是MCU掛點嗎? 淘寶是有賣

网友A:
這顆mcu接受的訊號是0101的數位編碼,按鍵要如何生出訊號才是重點
請樓主您檢查鍵盤上是否有ic,以及鍵盤是否有電壓供應

网友:
觸控面板是矩陣線路
由軟排線輸入主機板
輕觸其中任兩點看是否有反應

网友A:
非電子科系不會影響您修理這台,小弟也不是電子科系畢業,了解原理抓準問題就能修好
小弟單位有南部前3名科大電子系畢業替代役,連交換式電源電路都不會看,功力靠修練不是靠加持

老大的問題是上電就上火,很明顯是磁控管電源問題,您的是按鍵全無反應,不是MCU就是鍵盤問題

SH69P25K是泛用單晶片微電腦,所以輸入訊號不可能是像電視或音響,有專用控制IC用電壓級距識別訊號,這也代表鍵盤上應該有編碼IC,請您從MCU的5V查線,看5V到鍵盤排線的哪一條,再量編碼IC的電源腳有沒有電壓,小弟推測應該是這條線斷線導致鍵盤沒出訊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電子科系不會影響您修理這台,小弟也不是電子科系畢業,了解原理抓準問題就能修好
小弟單位有南部前3名科 ...

謝謝 又有點信心了

觸控鍵盤拆開了  好黏 觸控鍵盤上是沒有編碼IC了
13PIN薄膜軟排連接到控制電路版的卡榫13PIN插座
有3層: A層(第1~6腳)、 B層(7~12腳)、黑網底(第13腳)
(繼電器這頭是第1腳 MCU那頭是第13腳)
試了一下
啟動=黑網+1+12(按壓會導通)
取消=黑網+2+9
時鐘=黑網+4+8
微波時間=黑網+5+8

觸控鍵盤好像是正常的 還是說每個按鍵組合都要TRY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mcu接受的訊號是0101的數位編碼,按鍵要如何生出訊號才是重點
請樓主您檢查鍵盤上是否有ic,以及鍵盤是 ...

觸控鍵盤上沒有IC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觸控鍵盤上沒有IC了

看來要抓線了,請您查鍵盤到MCU間的線路如何走

還有排線插座後面有條平行黑黑的,那是啥東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來要抓線了,請您查鍵盤到MCU間的線路如何走

還有排線插座後面有條平行黑黑的,那是啥東東 ...

是A103J排阻 (這個是否會有影響呢?)

查鍵盤到MCU間的線路
請問除了看電路板背面 是否要上電測量電壓?
MCU Datasheet P3 說第21腳VDD是+5.5V 、第7腳RESET是+11V

剛剛又再上電量測MCU一次
電表轉到10VDC
紅棒+接第21腳VDD  黑棒接第8腳GND 有+5.5V
紅棒+接第7腳RESET 黑棒接第8腳GND 卻是+4.6V

這個發現  有影響嗎?

自問自答
工作電壓是2.4V~5.5V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A103J排阻 (這個是否會有影響呢?)

查鍵盤到MCU間的線路

(13PIN排插腳位 繼電器這頭是第1腳 MCU那頭是第13腳)
13PIN排插腳位/經過電阻連接到--/MCU腳位
1--15
2--16
3--17
4--28
5--19
6--14
7--13
8--12
9--11
10--10
11--9
12--10
13--6&8
(更正)
然後要怎麼測量呢?

*oscillator振盪器
第23腳OSCI input
第22腳OSCO output
連接晶體振盪器

网友A:
請您清潔排線接頭跟補焊排阻和排線插座,再上電測試
還不行就請您拆下排阻,分別測量相鄰2腳的阻值,是不是有某2腳間斷路
小弟看了您的測試結果,這顆mcu應該是以輸入電壓差當作訊號,電壓分級就靠排阻
不過6跟8腳怎麼會相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您清潔排線接頭跟補焊排阻和排線插座,再上電測試
還不行就請您拆下排阻,分別測量相鄰2腳的阻值,是不是 ...

清潔排線接頭跟補焊排阻和排線插座,再上電測試--狀況依舊 嗶一聲後LED顯示11:01 按任何鍵 無反應
拆下排阻(排阻也太難拆),分別測量相鄰2腳的阻值--無任2腳間斷路 全都導通

6腳T0跟8腳GND怎麼會相通--背麵線路圖看到是這樣 (這邊可以請問 不該相通嗎? 原因是?)

爐門打開狀態 插上插頭  嗶一聲LED顯示11:01 同時燈亮 風搧動一下
爐門關閉狀態 插上插頭  嗶一聲LED顯示11:01

背景補充: 2008製造 全新放了5年 拿出來只用一次可用 之後就這樣(有可能放久 啥零件會壞的嗎?)
還可以測量哪裡呢? 如何測呢?

网友C:
照相技術有待加強,照片模糊無法判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

皆無法調整喔

>>皆無法調整喔
>>過電 LED 只會顯示11:00 過一分鐘11:01

啊, 不是說會顯示 時間...
1. 拍幾張 有顯示時間的照片
2. 會顯示時間,表示MCU是有工作
  11:00 一分鐘後,顯示 11:01表示晶振,(頻率)也沒跑掉才對...
3. 接下來...
  不是按鍵問題(比較好處理),
  就是其他故障(比較難搞),導致"保護"機制啟動,無法操作...
  註:一般而言,重大故障,應該是會有Error code才比較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相技術有待加強,照片模糊無法判斷

拍近物真是拙手 手機差也是一點 立馬改進! 去翻相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皆無法調整喔
>>過電 LED 只會顯示11:00 過一分鐘11:01

上電插著去找相機  回來有些新發現!!

剛上電會顯示11:01 一段時間後 會亂跳
11:01最左邊那個位數 有時候這個位數數字會全暗 有時候會亮。
會亮也不是全亮,比如數字8(日),顯示1的部分會跟":" 一起閃爍呼吸,剩下顯示E的部分不全亮,與其它位數亮度不同。(有可能這微波爐上電預設其實是顯示 1:01?)

之後 有兩度 觸碰鍵盤 可以操作但LED還是亂顯示 按微波時間 按10幾秒 按啟動 它就運轉了 跑完秒數會噹一聲(好感動第一次!!)

但是重新拔插上電 又是顯示11:01 任何按鍵不反應

LED亂跳

LED亂跳

背面

背面

正面

正面

兩度可運轉

兩度可運轉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電插著去找相機  回來發現有些新發現!!

剛上電會顯示11:01 一段時間後 會亂跳

五年了...
電解電容 (量一量)先換一換...

再看看有沒有燒壞,空焊(或直接全部補焊一次)....等等接觸不良問題

站上再厲害高手(除非他遇過且為通病問題)...要不然也是要 望,聞,問,切...
圖片少了,訊息少了....高手們隔空抓藥,不一定能對症...

网友A:
樓主請您先從薄膜鍵盤目測畫線,看看按下啟動鍵會有哪幾條線(腳位)短路,再拆掉鍵盤,從鍵盤插座短路這幾個腳位,如果可以正常啟動,問題就在鍵盤,否則問題還是在MCU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五年了...
電解電容 (量一量)先換一換...

謝謝jason680大
有盡量全版補焊(除了LED下方的整排電阻以及整排電晶體C1815)

网友C:
看電路板好像有空焊(冷焊),最好直接全部補焊一次

网友:
補焊時要加點焊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請您先從薄膜鍵盤目測畫線,看看按下啟動鍵會有哪幾條線(腳位)短路,再拆掉鍵盤,從鍵盤插座短路這幾個 ...

謝謝changold2大
有按您的方式量測。
先短路 微波時間=黑網13+5+8 不啟動 沒反應
再短路 啟動=黑網13+1+12 不啟動 沒反應
快速烹調=黑網13+4+7 也沒反應

我拆分成: 薄膜鍵盤--13PIN卡榫插座--1~6&13腳經排阻、7~12腳經電阻--MCU
1.薄膜鍵盤部分獨立測試各鍵按壓是可以導通,可以說是正常的。
13PIN插座(繼電器端第1腳 MCU端第13腳)
啟動=黑網13+1+12(按壓會導通)
取消=黑網13+2+9
時鐘=黑網13+4+8
微波時間=黑網13+5+8
預約烹調=黑網13+3+9
連續烹調=黑網13+6+7
火力=黑網13+2+8
快速烹調=黑網13+4+7
快速解凍=黑網13+3+8
重量解凍=黑網13+6+9
數字鍵 也都正常

2. 13PIN插座也有再三補焊,卡榫也沒問題。

3. 13PIN插座到MCU中間的電阻(1~6&13腳經排阻、7~12腳經電阻),有盡量補焊。(中間經過的電阻可能有問題嗎?)

4. MCU有正常工作電壓,但又可顯示時間。
有個疑問,Datasheet P2 diagram有個 Watchdog Timer。是否有可能MCU某部分內傷,無法設定時間火力並啟動,但仍可顯示時間?(而且LED時間顯示以及功能紅燈會亂跳 也會自己發出嗶聲)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電路板好像有空焊(冷焊),最好直接全部補焊一次

謝謝all666大

後來全板有補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all666大

後來全板有補好了

請將紅框內的細線作導通測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jason680大
有盡量全版補焊(除了LED下方的整排電阻以及整排電晶體C1815)

如果還沒修好,最好將LED下方的整排電阻以及整排電晶體C1815都檢查一遍
有些銲錫多的地方先將舊錫吸掉再補焊新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將紅框內的細線作導通測試

這是指銅箔的線路嗎? 是OK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指銅箔的線路嗎?

沒錯,是銅箔的線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還沒修好,最好將LED下方的整排電阻以及整排電晶體C1815都檢查一遍
有些銲錫多的地方先將舊錫吸掉再補 ...

LED下方的整排電阻以及整排電晶體C1815,這邊烙鐵頭不好接觸到,會燒到電路板,有稍微上折LED後補焊。

是虛焊嗎? 有用吹風機搖晃吹熱整板後上電,還是一樣顯示11:01 或是1:01 (第一位數字偶爾會不見)。

不是MCU錯亂? 需要淘一個換嗎?

0810目前上電 LED顯示

0810目前上電 LED顯示

補焊 有哪裡要加強嗎

補焊 有哪裡要加強嗎

网友E:
門關上有2-3顆開關有一顆故障,也會無動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電插著去找相機  回來有些新發現!!

剛上電會顯示11:01 一段時間後 會亂跳

以這些症狀來說,請您檢查5V電源是否穩定,還有電解電容最好全更新

真的不行請向聲寶買料,這個裡面有程式,有IC沒程式也是廢物

楼主:
引用 网友E:
門關上有2-3顆開關有一顆故障,也會無動作.

謝謝ssj2大 三顆有檢測過換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這些症狀來說,請您檢查5V電源是否穩定,還有電解電容最好全更新

真的不行請向聲寶買料,這個裡面有程 ...

謝謝changold2大!

5V 有穩定
有電詢聲寶了
薄膜開關150元 電腦板1000元
損壞的比率大約是2:1 潮濕

工程師有說薄膜開關有回饋 我光量測那些腳位導通不正確。
先訂薄膜開關換換看(還好離聲寶服務站不遠)

補充內容 (2015-8-15 02:42 PM):
殘念,薄膜開關沒壞,上電依舊。
訂電腦板。

网友F:
捕焊過基板記得用去漬油洗一洗,不然觸摸版換下去後又造成誤動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捕焊過基板記得用去漬油洗一洗,不然觸摸版換下去後又造成誤動作!

了解收到 謝謝滷雞蛋大!
(只有酒精棉片)

楼主:
電腦板到貨換上,果然就正常了。
不敢說修了啥,只是跟聲寶買料回來換上而已。

過程中還是學到很多,尤其感謝熱心無私回覆指導的幾位大大
changold2
tsao0427
st29hd1
all666
jason680
ssj2
滷雞蛋

PIGOO真的很溫暖的論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