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MP-42PX10)畫面彩色斜紋 求救各位先進!

楼主(2015-08-05):
情況如下2圖
先感謝各位~~~
我是新手~~

网友:
請分別拍出 RF,VGA,AV等訊號供參考。

量測 VA,VS, 15V, 等面板標箋上的電壓供判斷。

或許有經驗的前輩就能直接判斷。

楼主:
瞭解 拍好再上傳請教各位前輩~~謝~~~

网友:
這台是電漿.可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3965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