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多 LT8705 高功率 直流對直流 非隔離 轉換器

楼主(2015-08-06):
高功率 LT8705 模組 直流對直流 非隔離 轉換器 升降壓架構
改裝 外加外置可變電阻 內部儀表線材更換 元件拍照記錄

LT8705 損壞解焊

有人有這顆IC嗎  請報價給我   3PCS  我知道這顆很貴我的量又少所以請不用客氣直接實報給我價格

LT8705 PDF

英文:http://cds.linear.com/docs/en/datasheet/8705fe.pdf
簡中文:http://cds.linear.com/docs/cn/datasheet/8705fa_chs.pdf

LTC6103 PDF 英文: http://cds.linear.com/docs/en/datasheet/6103f.pdf
日文介紹:http://www.linear-tech.co.jp/product/LTC6103

LM5007 PDF 英文:http://www.ti.com/lit/ds/symlink/lm5007.pdf
12V輔助電源

OC門  OD門  集電極開路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1%E5%BC%80%E8%B7%AF

前面
前面的背面  細細的線是注定要被我換掉的
後視圖
原可變電阻 500K 4顆  分別負責輸入輸出的電壓電流控制
輸出恆壓 與限流可變電阻外接外置
表頭走線
輸出濾波電感 電容    CLC網路

藏在散熱片底下MOSFET   用導熱固化矽膠黏死的
LM5007 負責12V輔助電源
輸入保險絲 與3m歐姆 分流電阻

輸出也是類似

底下的矽膠導熱墊與陶瓷墊片  導熱效果很好  也許可以改水冷
外置可變電阻走線與表頭輸入輸出顯示切換開關外置   原先是用跳帽  不好切換   我改成6P 小開關
所使用的可變電阻系列為RV24YN20S B254                       串連得到500K

左電壓       右電流

LT8705    在測試調到最高壓 再調到最低壓時 掛點了
   輸出0V  但是輸出CV環是有在運作的   有LED指示可以看 代表IC沒有全死
QFN封裝  周圍貼著高溫膠帶  免得節外生枝

為了方便拍照 引出細線     這段本來不想貼上來  想設個回復可見
  就看這次大家的評論如何    冷冷的  看了就走的 那我還是設定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黑棒是GND   紅棒那點是 接到LT8705輸出迴授腳

腳1與腳2 應該在可變電阻的阻值範圍內
腳2與GND阻抗應該是8.2K歐姆   不高不低   太高就是電阻斷路     太低就是有地方短路到

可以看到非常不正常的阻抗   這是腳2與GND的阻抗
短路了
黑色空心箭頭就是來自 VOUT的迴授線    黃色實心箭頭則是所連結到的點

原圖

LTC6103

解焊下來的LT8705

焊盤

可以看到當LT8705移除出後阻抗回到了8.2K

對於降壓而言
當輸出等於輸入   代表迴授腳 斷路     短路的表現  會是等於內部誤差放大器的基準   或是0V  無輸出

風扇用OC門控制

LM385實現溫度控制 一個當比較器  一個當基準

EN 軟開關

補充內容 (2015-8-9 10:01 AM):
LT8705 不用了 我找到了

网友A:
這種QFN封裝 ,對於只有烙鐵來講,難度還頗高的,用熱風槍還怕把它烤壞了,
主要就是底部焊盤要能確實吃錫,若底部錫量太多影響引腳吃錫,太少焊盤接觸不好,
影嚮散熱,真的很難拿捏。

网友B:
這顆DC/DC controller 確實不好找,TSSOP-38 好像比QFN 封裝便宜.

网友:
哇塞,這顆這麼貴要價近五百還不算上運費,前幾天買一顆as21要價90就有點心痛了..........(還真摳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QFN封裝 ,對於只有烙鐵來講,難度還頗高的,用熱風槍還怕把它烤壞了,
主要就是底部焊盤要能確實吃錫 ...

拆的時候我有點趕 可以仔細看到  有的錫還沒徹底融化我就把IC吸起來了

裝的時候雙面加熱...                    惡搞版的吧n_090|       過不久到時候就可以看到了
惡搞版自製下溫區n_129|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顆DC/DC controller 確實不好找,TSSOP-38 好像比QFN 封裝便宜.

其實我有考慮過製作一個QFN轉版  但是後來想到要廢了LED覺得有點不想

楼主:
這個模組本來是買來要驅動上百瓦特的LED  COB的

想不到收貨不到12小時立刻被我搞到內傷n_135|

楼主:
LT8705 不用了 我找到了  價格算是行內價   跟這次的LT8705應該是同捲同批號的

沒有人想問我LTC6103是作什麼用的嗎n_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