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RV24YN20S B254 密封 可變電阻拆解

楼主(2015-08-06):
有部分燒毀的痕跡   原因請看http://bbs.pigoo.com/thread-57371-1-1.html

注意看!!

阻抗值變化影片: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9Brwm88xhM

网友A:
一般此類電位器是作為分壓或可變電阻之用,本身不應流過過大電流,否則會有燒毀可能,不知電路是如何設計,才導致其燒毀(是阻值選用過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此類電位器是作為分壓或可變電阻之用,本身不應流過過大電流,否則會有燒毀可能,不知電路是如何設計,才導 ...

這篇燒毀原因要搭配http://bbs.pigoo.com/thread-57371-1-1.html

一般而言 可變電阻應該要設在下拉 而這模組則是設在上拉   LM317 穩壓器 R1是固定的 R2才是可變的
但是這模組是調R1    R2反而是固定的    這設計很少見n_165|

當阻值調到最低時   相當於誤差放大器正相端與VOUT 短路

我猜可能是電壓拉太快  一時之間內部的誤差放大器 過電流輸出 接著內部擊穿 整個誤差放大器短路了

网友B:
需要修改電路,不然燒的機會一定會再發生 ^^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修改電路,不然燒的機會一定會再發生 ^^

沒錯,位置需要改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