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士林電磁開關如何接定時器跟選擇開關與無線遙控

楼主(2015-08-06):
定時器與選擇開關跟無線遙控要如何接線,要用來控制溫室的棑熱風扇~謝謝

网友A:
以220V單相為例
1.把220AC接到P21的3L2與5L3。(紅線)
2.從3L2與5L3再拉一組220AC到定時器的兩個電源端子作供電。(綠線)
3.從3L2接一條線到上方的線圈任一端再到定時器附載端子的任一端,再從定時器另一端拉一條回線圈的另一端,形成一個迴路。(黃線)
4.P21的4T2與6T3接風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220V單相為例
1.把220AC接到P21的3L與5L。(紅線)
2.從3L與5L再拉一組220AC到定時器的兩個電源端子作供電 ...

覺得怪怪的...

樓主沒詳述各類開關跟馬達的做動關聯,沒詳述怎畫電路?且遙控開關是哪種?自保?常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覺得怪怪的...

樓主沒詳述各類開關跟馬達的做動關聯,沒詳述怎畫電路?且遙控開關是哪種?自保?常開? ...

我認為他講的已經夠清楚了,重點在於遙控開關是否要override定時開關,這關連到MC線圈供電迴路的串聯與並聯,因此我只畫定時開關。

PS.小弟有畫錯還請專家指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220V單相為例
1.把220AC接到P21的3L與5L。(紅線)
2.從3L與5L再拉一組220AC到定時器的兩個電源端子作供電 ...

大大您好:

您所畫的圖...黃線和綠線....這種接法(短路)???....

定時器還有作用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大您好:

您所畫的圖...黃線和綠線....這種接法(短路)???....

看起來像短路是因為MC的線圈太接近3L2、5L3,事實上只有3L2端接到線圈,5L3沒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像短路是因為MC的線圈太接近3L2、5L3,事實上只有3L2端接到線圈,5L3沒有的。

>> ...事實上只有3L2端接到線圈,5L3沒有的。

安全起見, 3(L2)與5(L3)都不要接到MC線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像短路是因為MC的線圈太接近3L2、5L3,事實上只有3L2端接到線圈,5L3沒有的。

拍謝啦!!~~老灰狼老花眼...看得霧煞煞...

再請教大大一下....

如果3L2端...不接到線圈(黃線只接到外面接點...像5L3)...這樣可行嗎??...

有什麼差別??...謝謝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拍謝啦!!~~老灰狼老花眼...看得霧煞煞...

再請教大大一下....

>>如果3L2端...不接到線圈(黃線只接到外面接點...像5L3)...這樣可行嗎??...
可以

>>有什麼差別??...謝謝啦!!
不接 比較安全
接了 走線比較怪,也比較不安全...

网友:
jason大說的沒錯,只是這個方式比較簡單,線圈的供電由開關的輸入端提供。最好的方式就是計時器與MC的供電迴路與主線路分開。另外,當MC的線圈電壓是低壓的版本時(例如12V),這就不能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以220V單相為例
1.把220AC接到P21的3L2與5L3。(紅線)
2.從3L2與5L3再拉一組220AC到定時器的兩個電源端子作 ...

PH大
可以虧一下嗎
接法沒錯,黃線還可再少一條,不過只有半套電磁接觸器功能。
電磁開關總成是有包刮後半段積熱電譯,正常積熱電譯也要接。
千萬不要K我

网友:
引用 网友D:
PH大
可以虧一下嗎
接法沒錯,黃線還可再少一條,不過只有半套電磁接觸器功能。

他應該是想讓樓主理解才會畫兩條黃線。若是甲種電匠考試,電路能精簡到最精簡當然是最好,但是不了解的可能一時無法看出電路原理。
OL控制電路是省略掉的,接這樣也是OK啦~ 哈

网友:
原PO確實沒有講得很清楚
依照圖片,既然電磁接觸器有積熱電驛,那就要接
定時器的輸出是帶電的,不是乾接點
因為是定時器做其中的一種控制方式
所以電磁接觸器是不會配成自保形式的
再來就是問題了
遙控器的輸出型態是哪一種,乾接點??帶電??輸出自保??還是輸出單擊??

圖片還少一個"切換選擇開關"
不然無法切換"定時器模式"&"遙控器模式"

网友:
所以我說那個無線遙控器呢??

也沒給型號

楼主:
無線遙控線路圖
不好意思沒講清楚,無線遙控網路賣家是說自鎖型,同一顆按鈕按一下開再按第二下為關,我之前接法是單相220V電源接MS的1L1跟5L3,MS右邊線圈印象好像是A1吧接5L3,然後A2接95,1L1再接一條線到97與選擇開關一條線並聯,選擇開關另一條線接96,無線遙控每一路有2條線直接與選擇開關上的兩條線並聯,目前選擇開關與無線遙控做動正常,
接下來定時器部分,我目前定時器電源由無熔絲開關接線,定時器L1接96,目前定時器無法正常做動~請各位先進指正~謝謝
目前接法要是有錯還請指正~感激不盡

网友:
引用 楼主:
無線遙控線路圖
不好意思沒講清楚,無線遙控網路賣家是說自鎖型,同一顆按鈕按一下開再按第二下為關,我之前接 ...

定時器先單獨測試   接個燈泡看看能不能依照要求運作輸出
之後再接到電磁接觸器的線圈就好了   如果電磁接觸器有跳線  那先把所有線都移除

端子再來拍幾張圖

网友A:
引用 网友D:
PH大
可以虧一下嗎
接法沒錯,黃線還可再少一條,不過只有半套電磁接觸器功能。

不好意思啦,這邊其實都是專家,我非本科只不過熱心提出我的看法。如果你有更好的接法,是否願意貼圖分享一下?

楼主:
這是我朋友溫室裡的配線照 DSCN0558 (複製).JPG
右邊線圈A1連接5L3,左邊A2線圈連接95,定時器只接一條L1到96,他這是水電工配線的做動正常,可是我目前照這樣接定時器無法做動
是不是我的定時器的L2也要接到A1線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我朋友溫室裡的配線照
右邊線圈A1連接5L3,左邊A2線圈連接95,定時器只接一條L1到96,他這是水電工配線的 ...

把計時器入電 ( S1,S2 ) 兩條線對調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我朋友溫室裡的配線照
右邊線圈A1連接5L3,左邊A2線圈連接95,定時器只接一條L1到96,他這是水電工配線的 ...

傳一下你的配線圖
比較好判斷
開電定時器的電源燈有亮嗎?

网友:
1.過載開關處於跳脫狀態.藍色按鈕.按一下復歸.
2.S1,5L3要不同相.(黑.白)

楼主:
找到原因了~原來是定時器內部故障, 換一顆定時器已解決~謝謝大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啦,這邊其實都是專家,我非本科只不過熱心提出我的看法。如果你有更好的接法,是否願意貼圖分享 ...

PH大
我也是菜瓜布一個,專門框人家

樓主MA大
已搶先貼出了18#

网友:
引用 网友D:
PH大
我也是菜瓜布一個,專門框人家

其實我的接法適合不帶電的計時器,例如德國theben系列。您說的沒錯,樓主那種帶電型的的確只需要一條線。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是我朋友溫室裡的配線照
右邊線圈A1連接5L3,左邊A2線圈連接95,定時器只接一條L1到96,他這是水電工配線的 ...

主線路

S-P21--主線路

S-P21--主線路

主線路(白黑線)
同一側使用同一顏色
白線 ---- (右進 30A breaker 右出) --- 白線 --- (左進 1(L1) S-P21 2(T1) 左出 [積熱]) --- 白線
黑線 ---- (左進 30A breaker 左出) --- 黑線 --- (右進 5(L3) S-P21 6(T3) 右出 [積熱]) --- 黑線
主要以顏色為主,此處 沒有問題

線圈

S-P21--線圈

S-P21--線圈

在這裏省略一條 定時器(L2未接)的接線...
若要由正面來看...
  省一條線的成本,省下接線時間...(省的是水電工當初的施工,浪費的是你後面維修的時間)
註:但它所帶來的負面問題不少,所以並不一定是"正面"的...

負面問題...
1. 少了一條線(有接點沒接線)..."直覺"有問題!!??
A:故障維修時,容易接錯線出問題...增加維修更換困難
B:要了解,線路走線,困難度增高...

2. 配線與配色問題...
註: 位置"左右"關係==>S1/S2一組(電源側) S1在左,S2在右, L1/L2一組(負載側) L2在左,L1在右
定時器 本身 S1(左)/S2(右),與導通後 L1(右)/L2(左)相對位置左右相反(定時器接點下方,有提供走線示意圖)
也就是說 S2(右)與L2(左) 本身就是導通(永遠都短路)
  S1(左)與L1(右) 根據定時設定 導通(短路)或不導通(開路)
相對位置,左右相反(定時器本身S1/S2與L1/L2相對位置左右相反)
你的(定時器)配線,相對位置由左至右黃/黑,黃(未接)/黑
看起來,相對位置是好像是對的,但電源導通S1(黃)/L1(黑)...顏色確是不一樣
反而容易誤以為 S2(黑)與L1(黑)才是導通的一組...

如果可以建議你...
重新配線(增加一兩條線而以),可以讓線路走線清楚,容易理解,提高安全度,故障維修及更換更容易...

主電源30A breaker右 --- 黃線 ---- S1 (左進 定時器 右出) L1 --- 黃線(原先是黑線) --- 積熱 --- 黃線 ---- (S-P21)A2
主電源30A breaker左 --- 黑線 ---- S2 (右進 定時器 左出) L2 --- 黑線(原先未接線) -------------------------(S-P21)A1 (原先5(L3)與A1短路線 去除)
有黃底色為更改部份

註: 以上所寫之(淡)"黃線",有可能是螢幕色差關係,實際配線可能是乳白線或白線...

网友:
OL控制端接錯線了 該接風扇才對...

网友:
感覺把線路複雜化了。
國際牌timer ac220v 進,load 側ac220v 出。
把load這2條用控制線接到電磁接觸器的線圈。
這樣timer時間一到電磁接觸器就投入。送電給負載端。
若要利用電磁接觸器的過載,這2條控制線的其中一條在經過過載電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線路

主線路(白黑線)

請問那我還有接選擇開關,選擇開關應如何接線才正確~謝謝

网友E:
引用 楼主:
請問那我還有接選擇開關,選擇開關應如何接線才正確~謝謝

你22樓 說 問題解決了...
現在又問...

都28樓 問題是解決了沒...
還是解了一個又有另一個...
要不 一次(多個)問題說清楚
要不 分成不同問題與不同主題(另開主題)再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22樓 說 問題解決了...
現在又問...

問題是解決了,目前定時器,選擇開關,無線遙控做動都可以~只是怕接線有錯~不好意思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問題是解決了,目前定時器,選擇開關,無線遙控做動都可以~只是怕接線有錯~不好意思喔 ...

那你拍一下配線箱的圖    拍上來 才能比對接線   用講的會有誤差   差一線可就不得了了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問題是解決了,目前定時器,選擇開關,無線遙控做動都可以~只是怕接線有錯~不好意思喔 ...

那拍個照或畫出線路(含搖控部份)---最好是兩者(照片與線路)都有
跟大家分享一下,學習一下(順便說說,之前問題在那....)

你提供愈多,站上大家就可以學習更多,也愈能提供建議給你...

网友:
http://imgur.com/bQZ1tsf

來這學習,也回饋。手機版不知如何用圖。
有需要的話,回家再用電腦傳。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我朋友溫室裡的配線照
右邊線圈A1連接5L3,左邊A2線圈連接95,定時器只接一條L1到96,他這是水電工配線的 ...

標準接法,三相積熱電繹用在單相時要接左右兩邊。

不過線色有點亂。電磁接觸器的激磁線圈如果兩條都由定時器過來會更完美。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我朋友溫室裡的配線照
右邊線圈A1連接5L3,左邊A2線圈連接95,定時器只接一條L1到96,他這是水電工配線的 ...

國際牌定時開關為電源輸出控制,單一條線無法啟動線圈的喔
端子台下方有貼一張配接圖,您看一下就能知道為什麼你朋友接的不能作動了

网友:
D大
其實樓主22#有回應是定時器故障

至於樓主18#貼的實體圖是OK的如下
啟動接點A2與5L3主接點共接,因平面視覺差5L3黑色主接線,造成後面A2似乎沒接,實際上有接。
當然實接還可以有很多方法(線與物)排列,還可在精簡,當然須更多經驗累積。

下圖規格圖  紅框處與紅線A2與L3是共接線

這樣就能解你心中疑惑,不用在此打轉。
以上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