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妖受哦!14mm平方的電線燒成這樣!

楼主(2015-08-06):
是什麼原因導致電線燒成這樣!?多繳電費沒關係,但千萬不要火燒厝啊!

网友:
相打電嗎?

楼主:
電表到布雷加中間的線,在原建築的配線管中。

网友A:
從線段中可以看到這不像是過載過電流所導致    不信者請自備口罩n_156|

這有兩種原因
線斷了電弧燒的
絕緣層碳化導電  旁邊好死不死就是黑色那條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電表到布雷加中間的線,在原建築的配線管中。

入戶線14平方可能沒有表前、表後開關,該不會是戶內主開關之前短路?線路上如果有 NFB 保護,即使是 100A 也不至於燒成這樣。

趁這個機會將入戶線換成 22 平方,再大就要設表後開關了。

网友C:
請問看得到電線跟NFB的牌子嗎? 14可以燒成這樣還沒出人命,那真的萬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線段中可以看到這不像是過載過電流所導致    不信者請自備口罩

這有兩種原因

您的懷疑極是,由電表入戶到開關箱的配管中(像是四分管或六分管)塞進三條14平方方線,燒斷的地方正好是在轉角的位置,可能是當初拉線時已經拉跛皮了,日子久了之後加上潮濕,漏電造成的熱使絕緣碳化,最後產生電弧燒斷了!

紅線斷了拉出來,另兩條可能粘死在裏面,拉不出來了!x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入戶線14平方可能沒有表前、表後開關,該不會是戶內主開關之前短路?線路上如果有 NFB 保護,即使是 100A ...

依台電舊式配線,入戶並無表前表後開關,新制就有了,所以在開關箱之前的樂斷,若有漏電流超過50A,布雷加就要跳脫。

電工已將入戶線配好了--14mm平方(台電線),我想這應是規定的最低規了。

來看看原來電表下的配線管,

地線只是埋在疆上

大管表前,小管表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看得到電線跟NFB的牌子嗎? 14可以燒成這樣還沒出人命,那真的萬幸了。

因為這線段之前並無 NFB ,沒有火燒厝真是袓先有保庇!

网友D:
請問:
1. 線材上面有無 UL 相關的印字?  看是不是經過認證的線材。不是認證過的,絕緣材可能發生 2. 的問題。
2. 電壓是多少?  220V 有機會絕緣老化。
3. 整段還是部份變色?  過電流的問題。
4. 有刮痕嗎? 電工拉線時,硬拉很有機會拉破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
1. 線材上面有無 UL 相關的印字?  看是不是經過認證的線材。不是認證過的,絕緣材可能發生 2. 的問題 ...

早期建商蓋的房子,不偷料就很好了,會使用正規認証的線材的水電,光從那條地線來看,
就知道用的是什麼料了。

依照現況來看,我猜是跛皮加上短路電弧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