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MV 95NA 顏色跑掉

楼主(2015-08-06):
原本燈管故障 更換之後
按了按鍵~變成顏色亂掉
求 如何進入工廠模式  或 程序 謝謝

网友A:
屏線清一清看看.無效的話.24c16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線清一清看看.無效的話.24c16換看看

裡面 沒有 24-16 只有 24C04 跟 24C02

网友B:
要看它有那些按鍵而定
A
1.按螢幕 POWER 鍵關機
2.按住MENU不要放
3.拔掉插頭再插上(或切斷螢幕電源再開啟螢幕電源)
4.螢幕會自動開機
5.按MENU即可進入工程模式

B
1.關掉電源
2.一起按住亮度及對比調整鈕
3.啟動電源
4.螢幕會自動開機
5.按MENU即可進入工程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它有那些按鍵而定
A
1.按螢幕 POWER 鍵關機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