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F9E 不過電不開機 [已解決]
關閉

楼主(2015-08-06):
各位痞大好, 小弟上週買了台便宜的F9E故障機.
按下開關發現不過電不開機, 風扇不會轉....
拆開後嚇了一跳, 不只散熱鰭片, 整台機器內部滿滿的棉絮....
不過清除後主機板倒是異常漂亮, 沒有拆修過的痕跡.

在舊帖中找到 F9E 電路圖, 借了台顯示型電源供應器, 待機電流停在 0.05A.
摸了一下元件, 最後發現 TPS51020發燙.
量測電壓, +12VSUS 正常, +5VSUS & +3VSUS = 0V.
斷開 JP8103, TPS51020不發燙, +5VSUS 出現, +3VO 也正常, 看來是後級短路了....

TPS51020

TPS51020

想請問有人有 F9E 的點位圖嗎? ASUS 主機板上都不打元件編號, 小弟查不下去啊....

補充內容 (2015-8-13 11:40 PM):
已完修, 謝謝大家!!

网友A:
ASUS F9E點位圖.rar (1.17 MB, 下載次數: 58)
試試看是不是這版

補充內容 (2015-8-7 12:56 PM):
有問題不要下載了
正常的在下面連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試試看是不是這版

多謝獅子魚大, 看來是這一份沒錯!
不過60-NRAMB1000-A01P打不開, 60-NRAMB2000-D02可以,
好險主機板在60-NRAMB2000-D02, 謝謝啦!!

网友:
這板就都可打開了

楼主:
[問題求助] ASUS F9E 不過電不開機 [已解決]

藉由獅子魚大提供的點位圖, 焊回JP8103, 先追+3VSUS上的電容, 沒有短路現象.
再追+3VSUS net, 發現連接到子板, 於是先拆下子板, 此時發現TPS51020不發燙, 風扇也正常啟動.
仔細檢視子板, 終於找到元兇, 換掉就好了.

沒想到是這麼軟的問題, 也怪我自己太粗心居然一開始沒檢查到....
話說回來, 這個地方還真不是+3VSUS短路, 而是USB電源短路, 只是剛好USB電源需要+3VSUS啟動.
算是誤打誤撞....

最後放張完修圖, 謝謝大家的指導!

最後問一下, 要怎麼修改標題啊? 要改成已解決可是找不到修改選項....

网友:
引用 楼主:
藉由獅子魚大提供的點位圖, 焊回JP8103, 先追+3VSUS上的電容, 沒有短路現象.
再追+3VSUS net, 發現連接到子 ...

茶道 完修  就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