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不知名POWER炸毀 尋求零件!!

楼主(2015-08-07):
圖一

圖二
以下是故障的零件,至於用紅色圈起來的零件拆開時已經炸不見了,大大們若有修過這顆麻煩提供一下資訊吧!!
R5    1.2歐姆
R13  220歐姆
D10  1N4148
D19  1N4148
Q3    S8085 D528
Q4    C3150
FS1   8A 保險絲

网友:
這裡是技術版區,給會員詢問有關技術問題,詢問零件貨源應該要到徵求啟事/付費徵求物品.

网友A:
表單上的零件取得並不難
一班的電料行都買得到
重點是,這些零件是炸飛不見了??
還是有前人拆修過造成的缺件
建議先將缺件的零件恢復,再看是甚麼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單上的零件取得並不難
一班的電料行都買得到
重點是,這些零件是炸飛不見了??

我標示出來的零件型號我知道好拿,我要問的問題是我圈起來的零件已經連屍體都不見了,所以我是要尋求有沒有哪一位大大有修過這顆或著是手上剛好有這顆POWER的話是否提供我被炸掉的零件型號或是幾歐姆... 謝謝!!

网友:
那你改這樣問................."KY-500ATX POWER PCB缺件有誰知道?"...........這不是更簡單明瞭?

然後你把缺件位置的零件編號寫出來,有認識這玩意的自然會有人告訴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