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貼片電容"電容值量測及好壞判別

楼主(2015-08-07):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197023&size=300x300&key=359c06c30a7a6db1&nocache=yes&type=fixnone
MC34074D 第四腳的貼片電容沒有標電容值,隔壁的電容也沒有,
懷疑電容故障,請教大大可否教一下如何測量電容值及好壞,感謝

网友:
要拆開量電容量和ESR(電容的容抗)值.
請google : 電容和ESR

网友:
這顆IC是OPA  量量看每隻腳的對低電壓  報上來

第四支腳是VCC   這顆電容可能是去藕電容   量量看電容兩隻腳的阻抗吧  低於100歐姆可能就是有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