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I Pad mini 軟排線拆解疑問

楼主(2015-08-07):
I Pad mini 面板的軟排線,連接座跟返回排是焊在一起的,而我對焊接&解焊都是一知半解的,只會焊些大顆的電容而以,因為也無人指點,只好自己瞎子摸象

我原先使用烙鐵,嘗試了很久,但排線依舊不動如山,最後就是被拆斷了(其實沒關係,因為我都是拿壞掉的東西來練習)
我後來使用熱風槍 溫350 風速 3.5
上錫油 加熱大約 10 秒左右,很快就可以起來了
焊上去的時候,我是用烙鐵上錫,焊回去的
我想請問前輩,像拆這種軟排線,使用烙鐵應該如何,正確的拆解下來,順序方面又有該注意些什麼嗎?

网友A:
你這種問法及貼圖,除非這理有維修 apple ipad mini的工程師,才有可能知道你到底在問啥?

請服用youtube大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kNyos9d0C4

裡面有你要的影片實例:

***用焊槍拆的重點在助焊劑***

============

另外現在更換觸控面板因該多是(含)軟排線及接頭,不需要再拆故障品移植過來替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種問法及貼圖,除非這理有維修 apple ipad mini的工程師,才有可能知道你到底在問啥?

請服用youtube大神 ...

嗯嗯 確實,現在的零組件都不需要了,不過我還需要這方面的東西^^"

影片中拆完的樣子,跟我拆下來的樣子差不多德性...

跟狗啃的差不多,其實問題就像這樣,這個用烙鐵這樣拆,拆的四分五裂,還有些會粘在上頭的排線..

還是感謝您的回應,我在去找找 ^_^

网友:
看完影片,我的下巴都掉了....
單單那個軟排跟邊框的膠,我就倒了......

网友B:
我修過被自己摔破的ipad min
第1次,買觸控板含焊排線ic的,換完後觸控失效,後來發現是排線沒理好就裝進去,然後就斷線了
不死心再買一組,這次超級小心,才更換成功。
本來也有想單買觸控板再把舊的排線ic移過去的,不過在我拆完之後就放棄了,那個太難了,很容易把新觸控板端的排線也焊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修過被自己摔破的ipad min
第1次,買觸控板含焊排線ic的,換完後觸控失效,後來發現是排線沒理好就裝進去 ...

真的哦 >.< 我現在都是焊壞掉的,就練習一下...都還沒拿要 $$$ 的

因為 IPAD 雖然這個 MINI 是用焊的,現在都整組賣,但還是有很多 I PAD 的零件都用軟排線,而且都要焊..

我是比較怕拆,一不小心就變成狗啃的,一但變狗啃的,我就不知道怎麼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哦 >.< 我現在都是焊壞掉的,就練習一下...都還沒拿要 $$$ 的

因為 IPAD 雖然這個 MINI 是用焊的, ...

這個除了實作練習,真的沒有別招了,練多了自然會焊的又快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