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vh3243 雪花畫面無訊號[已完修]

楼主(2015-08-08):
benq vh3243  雪花畫面無訊號

可切換輸入來源 類比訊號無畫面都是顯示雪花狀

掃描頻道掃不到頻道

看內部有一顆電容異常

請問版上前輩什麼地方故障呢

感謝

ps.版主加註:已完修。

网友:
會不會是接收器壞了..猜的
AV有訊號嗎?

网友:
RF訊號
AV訊號
VGA訊號
HDMI訊號

請說明清楚好提供判斷。

网友:
這種的A/D板..
A/D板上的電容先查一下吧

网友:
確定第四台訊號正常嗎?

网友A:
沒回應? 沒下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沒回應? 沒下文了??

忙別的事去了吧!?

楼主:
有測vga訊號是有畫面但模糊,第四台訊號是正常的,手邊沒hdmi 線拿到線測完再來回覆^_^

楼主(2015-09-07):
RE: benq vh3243 雪花畫面無訊號 【已完修】

拿到hdmi線後測試有畫面

所以買了一個良品接收器

測試第四台有訊號了

完修

感謝前輩的測試方向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