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V3-571G 板子上的一個炸掉的電晶體.6KCJC..查無資訊

楼主(2015-08-08):
故障原因為不過電

拆開後發現下方爆了一些東西

這個電晶體 6KCJC

網路上我找不到這個編號...

廢板上也找不到相同的編號

希望各位前輩協助

网友A:
那顆是 Vishay 的 TP0610K P-Channel 60V MOSFET

詳細可以自行孤狗一下 LA-7912P 的電路圖

网友B:
您好:手上剛好有這片板子在修也是壞這個地方,而且待機 0.000A了,,電阻故障,斷線都補上了,查修中
LA-7912P 有分好幾個版本,在下主板是 2.0V 不知那位前輩有電路圖,2.0V 與0.3B 不同線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手上剛好有這片板子在修也是壞這個地方,而且待機 0.000A了,查修中
LA-7912P 有分好幾個版本,在下主板 ...

這版進水很容易板層斷線
拍一下主板版號照片

Acer Aspire E1-531 V1-571 LA-7912P rev.03.pdf (1.53 MB, 下載次數: 52)
Compal LA-7912P r02.pdf (923.3 KB, 下載次數: 40)

网友B:
您好:您電路二個100K 0204 需補上外,下圖中這裡也斷開了,

197207[/attachimg}

网友C:
我的板上的編號為 PD  旁邊有一個小k躺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板上的編號為 PD  旁邊有一個小k躺下

您好:
請教大大,PQ6 三支 PIN,對地阻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
請教大大,PQ6 三支 PIN,對地阻值?

上面約28k   左邊約30k  右邊約6k 但我覺得意義不大.反倒是.要確認有無動作比較重要.這裡要是腐蝕會很難搞
前幾天碰到一台.如圖.還好後來有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顆是 Vishay 的 TP0610K P-Channel 60V MOSFET

詳細可以自行孤狗一下 LA-7912P 的電路圖 ...

非常感謝 謝謝!
我GOOGLE了一好幾天 都找不到....
前輩您是一眼就認出來麼?
還是透過查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您電路二個100K 0204 需補上外,下圖中這裡也斷開了,

197207[/attachimg} ...

我真的沒看到... 眼睛都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面約28k   左邊約30k  右邊約6k 但我覺得意義不大.反倒是.要確認有無動作比較重要.這裡要是腐蝕會很難 ...

您好,因為在下PQ6,除內部二極體導通,3PIN 接地無阻抗,這是不正常,剛剛發現還有斷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 謝謝!
我GOOGLE了一好幾天 都找不到....
前輩您是一眼就認出來麼?

您好:Vishay 的 TP0610K  電路圖有標示

网友:
您好:您的情況進水位置與我相同,建議更換PQ6,PQ7 ,
        而我的RT8205LZQW 也故障,目前待料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面約28k   左邊約30k  右邊約6k 但我覺得意義不大.反倒是.要確認有無動作比較重要.這裡要是腐蝕會很難 ...

這也...上面是黏了什麼?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也...上面是黏了什麼?

飲料或咖啡.可樂加上時間就會如此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