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F-INVERTER 250A 氬焊電焊兩用機不過電維修

楼主(2015-08-09):
這台兩用機客戶開機不過電,再開50A無熔絲開關跳脫

先拆開粗略檢視 照片用手機照的清晰度不是很好,請多包涵

主機無熔絲開關會跳脫表示內部有短路

這是主電供版

拆下量測

再拆橋式

使用的是GBPC35A1200V 2顆並聯

歐姆擋AC兩腳以短路  2顆全掛更換

又發現軟啟動保護繼電器好像也有異樣

DC12V的RELAY線圈未通電 A接已導通

換上新品 JQX-105F-4

通常大功率的開關電源都會設置 防止開關瞬間開啟電流的保護軟啟動
此繼電器便是這個功用

前面保護如果沒守住,後面的應該也不保

果然阻抗剩0.3歐姆,這下真的厚工了

卸下INVERTER IGBT,全爆了1片黑

NG的零件全清掉

IGBT規格編號全磨掉了

正常阻抗如下

原來的規格型號 GT60M303 庫存沒貨

換上新的代用型號 APT60GT60BRG

當然裝上機器前 IGBTG先幫他上1層隔離霜(散熱膏)

再來就是測1下主控板輸出給 IGBT 的驅動信號

基本上有隔離脈衝輸出變壓器要傷回主板的機率不高,當然也有意外

1切都OK後 再次送電 SWITCH ON量測 O.C.V 輸出DC 121V,負載測試也OK 收工

以上 謝謝觀賞

网友A:
看這種大功率產品的維修都深覺厚工! 維修人員的思路清晰

以前公司的老師傅曾告誡碰到 IGBT 只要有量到一顆壞的, 其它一定都有內傷, 不要想太多把整排都換新吧;
換新後不要急著送電, 要先量推動訊號正常否, 不然一上去又會炸個稀爛... 因此對它的觀感一直是很貴又容易壞, 是不好搞的東東~

後來換工作就沒再碰這些大功率產品, 至今對 IGBT 完全沒親手處理過...

网友B:
看起來是真正老師父級的才能修得這樣輕鬆,好厲害A紅螞蟻喔 ...
那些IGBT應該花不少錢吧?

网友C:
早期這種機器故障率真是高到不行----------------現在不知有無改善

最主要是電壓不穩----------------掛很快

网友D:
紫光太強了,該換手機了XD

我現在用的機種還是 mos 的…

网友E:
照片看久了眼睛會壞掉說~

网友F:
原來的東芝是耐壓900V的IGBT,換600V的可能要看看是何種拓樸才可以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這種大功率產品的維修都深覺厚工! 維修人員的思路清晰

以前公司的老師傅曾告誡碰到 IGBT 只 ...

沒錯,通常掛掉1顆的話 我也是全換 因為只要有1點特性或導通速度不1 他會在死給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是真正老師父級的才能修得這樣輕鬆,好厲害A紅螞蟻喔 ...
那些IGBT應該花不少錢吧? ...

報告版大

1顆好像買130左右吧,整台光零件費成本大概1k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期這種機器故障率真是高到不行----------------現在不知有無改善

最主要是電壓不穩----------------掛很 ...

其實這台故障是這裡,他不知道螺絲已鬆脫

電源接頭都圖1個方便,不直接鎖在 無熔絲開關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紫光太強了,該換手機了XD

我現在用的機種還是 mos 的…

回版大

這是以前的舊機種,現在小型機都mos,有使用IGBT都是模組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照片看久了眼睛會壞掉說~

a471大
不好意思,讓你傷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來的東芝是耐壓900V的IGBT,換600V的可能要看看是何種拓樸才可以說。

回u9111819大

耐壓600v是還夠用,至於何種拓樸才能用 ㄎㄎ 我不懂

网友:
學習了...
平常沒機會接觸(吃電)大怪獸,更不會維修

网友:
雖然看不懂還是要給你拍拍手

网友:
後半部看不種XD
維修真的是門技術活@@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這台故障是這裡,他不知道螺絲已鬆脫

大電流的部分,我都會再用焊錫把導線與螺絲焊死

网友:
受益良多,一看就知道是專業級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看這種大功率產品的維修都深覺厚工! 維修人員的思路清晰

以前公司的老師傅曾告誡碰到 IGBT 只 ...

心有戚戚焉~~以前嘗試修電磁爐,還不瞭解一些細部的測量,IGBT 燒掉立刻換,想說軟柿子,結果....又稍壞,等到庫存的 IGBT 沒了,網上一查才知道貴森森....

网友G:
引用 楼主:
回版大

這是以前的舊機種,現在小型機都mos,有使用IGBT都是模組式

請問現在手提式自動變換電壓的交流電焊機,您有使用過哪種牌子比較好嗎?小弟買了一台,發現市面上有好幾台跟他長一模一樣....回去看我的機器材發現它的牌子是用貼紙貼上去的...後來去對岸找東西時無意中發現對岸有出這種款式的機器,要不然就是單買內部的主板,回來自己 DIY 外部,好像買來買去都是山寨....但說實在買大廠的價格就翻倍....

网友:
引用 网友G:
心有戚戚焉~~以前嘗試修電磁爐,還不瞭解一些細部的測量,IGBT 燒掉立刻換,想說軟柿子,結果....又稍壞 ...

你該不會是把它當做只是大一點點的mje3055而已吧 ...
因為太貴了,除非必要,我都只玩mosfet.

楼主:
引用 网友G:
請問現在手提式自動變換電壓的交流電焊機,您有使用過哪種牌子比較好嗎?小弟買了一台,發現市面上有好幾 ...

py924大你好

你要問的應該是110/220自動變換的變頻式直流電焊機吧

沒錯現在市面上或五金行在經銷販賣的都是山寨版居多

為什麼:因為價格便宜,那價格便宜,就是堪用,然後就是故障率高,使用率普遍都不到40%,甚至更低

那台灣本土廠商有作嗎,,有,但是成本高除非你價格接受不然都不太做這1塊了,因為沒甚麼利潤,

以200A來說五金行1台才6,7千出頭,真正台製1台都要上萬

所以我不能說哪種牌子比較好,我只建議要買請買大1點的250A,可能ㄟ卡屋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