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意 DEI 405R (求解) 配普騰冷氣

楼主(2015-08-09):
1. 品牌: 得意冷氣DEI 405R - 改 -普騰HA2322NA
2. 普騰有兩條藍色 (JP4) 連接至風扇馬達
3. 普騰白色線 CN1 線路圖是接到馬達
(有兩個馬達 ? ? )

颱風天懇請 諸位神人大大
幫忙畫一下 線路連接的方式
或是指點一下 該接到得意的哪個位置上
感謝喔

楼主:
1. 品牌: 得意冷氣DEI 405R - 改 -普騰HA2322NA
2. 普騰有兩條藍色 (JP4) 連接至風扇馬達
3. 普騰白色線 CN1 線路圖是接到馬達
(有兩個馬達 ? ? )

颱風天懇請 諸位神人大大
幫忙畫一下 線路連接的方式
或是指點一下 該接到得意的哪個位置上
感謝喔

DEI 4054-Proton

DEI 4054-Proton

网友:
DEI 405R風速三段強、中、弱
冷氣只有兩段風速
要將其中兩段風速短路
如你說明書右下角的接法
將強、中或中、弱短路
控制顯示仍是三段
但實際其中有兩段的風速是一樣的
如果只用其中兩個
選強、中、弱時會因某一段沒接風扇
風扇就不會轉動

楼主:
感謝大大颱風天的解答
低中高速是普騰三條(黃、咖啡、橘) 對三條得意 這比較單純一些

麻煩的是普騰有兩條藍色的線 (JP4) 跟一條白色的線( CN1 ) 就不知道改怎麼接了 ?

网友:
以前家裡冷氣機型較舊,沒有搖擺出風口,風向的接點就給它空著,

J大普騰冷氣有變換風向功能,該把它接上,

風扇低/中/高(黃/咖啡/橘)分別接上弱風/中風/強風pin,電源端CN1(白)接到DEI-405R common pin,

風向馬達(藍)接上風向pin,另一端(藍)也接到DEI-405R common pin。

网友:
只有兩段的話中弱接一起就好不是嗎  不會中斷  只是切換要多點一下 少啟動幾次感覺不會那麼傷
405R很像是窗型專用價格最便宜的 很多電器行指名使用XD

剛看說明書34 45 35都可以

JMP4要拆開接的樣子  一邊接上去  一邊跟送風馬達接再一起

不知道有沒有說錯XD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颱風天的解答
低中高速是普騰三條(黃、咖啡、橘) 對三條得意 這比較單純一些

楼主:
感謝諸位大大
tsao0427
smith20463
BECOOL2014
shamash
(小女孩 黑狗狗都很可愛)

尤其是線路圖十分清楚
一目了然

線接好了
沒有爆炸
老冷氣 還很冷喔
再次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