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VC三向接頭要怎麼拆

楼主(2015-08-09):
這次台風的受害者,小弟家屋頂水塔

水塔下方開關原屋主又裝了三通,原本三通旁還有個開關
颱風把開關吹走,三通也裂開,標準做法是三通鋸掉,問題是三通上面管子太短,必須考慮去掉三通又不傷到
裡面管子
火烤暫時不考慮,萬一裡面管子變形就頭大了
目前考慮畫紅線部分磨掉,再用斜口剪拆三通
請問還有更好的方法嗎

网友:
要快就~三通裂開底部切除~直接吞管~

网友A:
看材質應該也久遠了 水塔出水處往下都換掉 一次解決

网友:
應急的話, 從藍色部位截斷, 插入一直同口徑管到頂(如綠色圖示), 下方做擴管口或用接頭與原來舊有管相連.

長遠可靠之計還是要選一天關掉水塔馬達, 待水位下降後將整條管路換新.

网友:
如果只是依照版主切除三通,要換上新的三通還是需要烘烤三通之下的管子才裝得進去,管線老舊烘烤裝回雖然可以,但不建議。

還是依前面幾位所建議,從水塔之下的部分換新,只是比原來更換再增加一個開關和一小段管子。操作上還比較容易吧。

网友:
如果執意只換三通的話,火烤應該免不了,不烤軟靠磨紅線處應該很難剝開。

网友:
如下圖紅框處(也可延伸)水管沒賣一小截的
T管,球閥,水管一併更新,不貴配上膠水,因直管關係在加地面L管,較好接,不然拆水塔螺絲管就不用另購L管,距離算好,端看想法。
以上參考

网友:
過這麼久的時間可能已經修好了!

只換三通:
從三通中問鋸開分上下二段處理,上下處理剝三通外皮方式相同。

上段可在管中塞入一濕布散熱防止水管變型。
用噴燈將損壞的上段三通外皮烤軟,並在要破口剝離的地方可烤焦一點。
而後用–字起子在烤焦地方趁熱 挑起小縫,尖嘴鉗,張嘴 。插入直接剪破三通外皮並捲剝離三通外皮。
整理一下水管,插入新三通 ,看是否需要加熱塑形。

上下段都如上, 捲剝離三通外皮 ,最後上膠等水管膠合後, 就可送水檢漏收工。

网友:
整段換掉吧,都曬到脆化了,PVC管連同閥門,也不會太貴的

网友:
建議,連塑膠的球頭開關一起換掉,開關換成白鐵球頭開關...
塑膠球頭的用久裡面會卡死,外面塑膠握把也容易斷,別為了省那幾十元幾年後後悔...

楼主:
綜合各位前輩及網路上的傳說,小弟決定先把原來三通拆除

先鋸掉中間部分

因為加熱免不掉,傳統型噴燈火力範圍太廣怕波及無辜,市面上的小噴燈又只能加熱10-15SEC
所以用這種的

結果被嚇一跳,雖然小弟把火調到最小,但是焰溫太高,外面燒焦了裡面還沒軟
山不轉路轉,拉延長線用拆IC的熱風槍,吹到外皮變咖啡色,再用美工刀切痕,用斜口剪剪開外皮,再用尖嘴鉗邊捲邊加熱

拆乾淨

接上套管

24小時後送水,沒有漏水收工

小弟動用工具

因為小弟這陣子幾乎6點前回不了家,請水電行處理沒辦法監工,所以以最小破壞修復為原則,等有空再全面翻修
小弟屋頂的管線

這次拆套管算是練習,萬一牆壁突出管線接錯L接頭也能免打牆壁
用熱風槍的好處是外套管拆的動時,內管還不會變形

最後請問前輩,水塔這個接頭要如何拆裝,箭頭處好像有上矽膠,畢竟有空屋頂上的管線都要更換

楼主:
暫時完修,請版主修改標題,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材質應該也久遠了 水塔出水處往下都換掉 一次解決

同意..水塔出水處往下換掉一大段....又快又保險

网友C:
引用 楼主:
綜合各位前輩及網路上的傳說,小弟決定先把原來三通拆除

先鋸掉中間部分

會烤焦就是在同一處加熱太久,噴燈必須不斷晃動讓各處均勻加熱。

一回生兩回熟,下次功夫應該會更加精進。

网友:
引用 楼主:
綜合各位前輩及網路上的傳說,小弟決定先把原來三通拆除

先鋸掉中間部分

最下圖出水處那顆突出的是水塔卜申, 與出水管直接膠黏死的. 另一端應該是纏繞止洩帶直接鎖上水塔接頭.
大大可以搜尋一下 "水塔卜申" 跟 "水塔接頭"

剛逛了一下看到一篇更換出水接頭的部落格文章, 還可以參考看看:
不銹鋼水塔2吋排水接頭更換
http://blog.xuite.net/sh71204/tw ... D%E6%9B%B4%E6%8F%9B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烤焦就是在同一處加熱太久,噴燈必須不斷晃動讓各處均勻加熱。

一回生兩回熟,下次功夫應該會更加精進 ...

小弟才烤了2-3秒就燒焦,真的是被嚇到

這隻噴燈看來只能留著以後焊鋼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水塔出水處往下換掉一大段....又快又保險

小弟本來也想要這段直接鋸掉換新,但是水塔下來直管部份只有約30CM,游標尺量出來末端12點跟3點鐘方向直徑差了約0.1CM,小弟不確定是測量誤差還是原水電彎管加熱變形,為求保險跟早日復水還是暫時不要鋸掉

再來要開始準備材料了

楼主:
這是小弟找的到跟小弟水塔最像的

原PO說明
將PVC卜申2吋 x 1吋 , 纏好止洩帶後旋進排水接頭內

卜申內小弟沒看到螺牙,請問水管跟卜申是用粘的嗎,還有要用哪種粘劑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是小弟找的到跟小弟水塔最像的

原PO說明

水管跟水塔卜申是直接用膠黏的. 黏膠就跟接PVC水管是同樣的.

水管外圈跟卜申內壁塗一塗然後塞進去就好了
常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才烤了2-3秒就燒焦,真的是被嚇到

這隻噴燈看來只能留著以後焊鋼杯了 ...

大大還是要練一下... 火燄距離可以遠一點~~
您那水塔的出水口不是在側邊, 所以將來出水管組換新時還是要加熱彎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才烤了2-3秒就燒焦,真的是被嚇到

這隻噴燈看來只能留著以後焊鋼杯了 ...

噴燈火焰對著塑膠管烤當然一下子就焦了,火焰與塑膠管必須保持一點距離而且要不停晃動 (這是重點)。

网友:
那隻噴燈不適用於pcv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