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藍牌350W(黑)不過電

楼主(2015-08-10):
無法開機,使用快速電表,無過電,請大大求解。

電阻看不清楚

電阻看不清楚

產品名稱 : SUPER藍牌350W(黑)12CM/2SATA 產品編號 : 27F-P350-12-01

產品名稱 : SUPER藍牌350W(黑)12CM/2SATA 產品編號 : 27F-P350-12-01

网友:
有點髒了  用多久   超過五年我建議不要修了

檢查輸入阻抗   檢查高壓直流 再看看有沒有5VSB    在檢察PWM IC VCC

楼主:
請問各位高手,我如果要修的話,要換電阻要多少歐姆才夠,不太會測量。

正常的電阻

正常的電阻

网友:
熱縮套管割開,不就知道幾Ω,數值應該很小吧!

网友A:
第一張圖中間mos都炸掉了,請先用電表歐姆檔*10k查ac輸入端,按下開關看指針是否有動作,在查一次側(保險絲及兩顆大電容和電晶體c945+基娜二極體18v(橘色的)及附近小電阻歐姆直越小的故障率高,以上是我的經驗,因為我有一顆問題也是如此...加油

网友B:
建議先爬文!
輸入關鍵字"5vsb"
一旦確認有無5vsb就能知道該走哪個方向!

网友A:
請參考酷馬rs-350-pcar-i3維修實例,電路是一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張圖中間mos都炸掉了,請先用電表歐姆檔*10k查ac輸入端,按下開關看指針是否有動作,在查一次側(保險絲及 ...

感謝eway010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先爬文!
輸入關鍵字"5vsb"
一旦確認有無5vsb就能知道該走哪個方向!

感謝peter1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參考酷馬rs-350-pcar-i3維修實例,電路是一樣的

感謝eway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