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牌TC-37VGL有眨眼情形

楼主(2015-08-10):
從上次完修有聲無影有背光問題後,現在又有新問題

看電視時,三不五時出現短暫黑影現象,這現象就像是人在眨眼時,眼睛出現短暫黑影有時還連續"眨眼",但聲音輸出都正常!!
把電視盒拆開後,將所有的電容全都換過,但情形還是一樣,
因為眨眼情形不定期發生,所以很難提供照片

請問,這有可能是什麼問題?

网友:
所有頻道(av/rf/hdmi/色差)都是這樣嗎?如果是就是共同部份出問題,繼你之前背光出過問題,可目視背光有無閃爍現象,若有檢查電源板輸出到高壓板電壓是否正常,另外就是主板到高壓板的控制線路電壓輸出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