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歌林CD PLAYER KCD-W7051M 有運轉沒聲音

楼主(2015-08-10):
最近收到一台壞掉已久的CD PLAYER
看看狀況  會過電、CD也會轉也可以下一首、廣播應該不容易壞
但就是完全沒有聲音,感覺應該就是喇叭輸出部分完全壞掉

拆開來看以後,除了幾顆電容已經爆掉之外,其他的部分經驗尚淺
有請大家給予方向指導,謝謝大家

本來想說明顯目測電容爆了4-5顆,想說先換電容再說
但是請教一個觀念:就算全部電容壞光光,有可能導致喇叭沒聲音嗎??
怕壞的是其他沒得替代的零件,一堆電容就白買了。

目前只會量測如圖中所示,有勞大家協助提點了,感謝大家!!

LS2025不懂怎麼量測

LS2025不懂怎麼量測

電容爆很多

電容爆很多

楼主:
更新補充一下,剛剛我把那塊板子後面的焊點都補了一下
發現廣播可以正常有聲音了
但是CD的部分,可以正常讀取,但是聲音非常非常小,小到只有廣播的1/10左右

請問這樣應該繼續查這塊板子??或是應該要去查CD的那塊主機板?
還是先把電容更換再說?電容會影響CD輸出音量嗎?

网友:
壞掉的先換了,後續再查。想一步登天,難啊!

网友A:
電容換了
VR可能也要換

网友:
這我碰過兩次,一次是訊源選擇切換開關接觸不良(CD檔位),一台是耳機插座接觸不良導致切換功能失效

网友:
想修的話,目視壞的就要先換掉了,換掉後若仍有問題,再慢慢排除故障~ 就算真的遇到買不到的ic,那也沒關係殺肉就好,增加自己零件的庫存也不錯

楼主:
謝謝前輩們,電容都換了就有聲音了
雖然不太了解到底電容影響了什麼?
或是說如果電容壞了會影響那些功能?

另外我找了一小時電子街買不到喇叭
本來的是4歐姆3w

我可以用8歐姆5w的代替嗎?
最接近是4歐姆2w,但尺寸小很多
聲音也比較小。
請問這個歐姆或瓦數可以換那種比較容易買的規格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前輩們,電容都換了就有聲音了
雖然不太了解到底電容影響了什麼?
或是說如果電容壞了會影響那些功能? ...

電容壞了最直接影響就是電源品質,電源整個品質不好,你想元件如何能正常工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容壞了最直接影響就是電源品質,電源整個品質不好,你想元件如何能正常工作呢? ...

謝謝前輩指導,受教了
沒有相關背景,就是單純喜歡拆拆修修
每一次感謝熱心前輩回文提點,一次一次中讓我學到更多,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換了
VR可能也要換

電容更換之後,心裡有聲更~~字
這是什麼鬼設計,電容正常放還超過變壓器1cm
就算讓電容平躺,也幾乎是接觸在變壓器旁邊
這樣不就會一直處於一個高溫狀態??還是故意這樣設計讓電容早一點炸光光??

by the way,本來4歐3W的喇叭單體,如果真的找不到一樣的
可以換成8歐5W (擔心阻抗太高 ) ??
或是4歐5W (瓦數超過本來的,是會完全推不動?還是只是沒有辦法全力很大聲,還是可以發揮到本來的3W) ??

補充內容 (2015-8-12 10:16 PM):
最後我把電容焊到背面,解決會被變壓器溫度直接接觸的問題。
只差喇叭一邊找不到3W 4歐的料,用另外一邊喇叭 L R測試都有聲音,所以99%完修

電容就設計緊貼變壓器

電容就設計緊貼變壓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