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普騰 KS-42 電源板95PS-011問題!!

楼主(2015-08-11):
我想要請問大大們 圖中這塊 電源板95PS-011 背面有一顆用紅色圈起來的IC已經損壞也無法知道型號了,我想要尋求這顆IC正確的型號是幾號呢?!
圖一 電源版正面

圖二.電源板背面

圖二的放大圖

网友A:
上面寫 13002 底下 4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寫 13002 底下 430

上面寫 13002 底下 430 這個編號應該是U101的IC編號 , U104應該不是這個編號,對嗎?!

网友:
IP3002,會爆掉,應該它驅動的 Q101 也掛了。
不過即使這些燒掉的零件都換好了,根本的問題還是得處理,否則往後回修的機會很大。

右邊那顆大水桶電容,耐壓 450V。它旁邊的那一圈強力膠,日子久了漏電,要挖乾淨。
黏膠覆蓋到的那些跳線,已經有些腐蝕了,也順便換掉會安心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