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器] 老兵不死的775主板升級771 CPU

楼主(2015-08-11):
最近上手個XEON E5440 E0的CPU,那就來個小升級一番,
現在沒屋頂的XEON 的價格比同級Core 2 Quad便宜一截,
而且還有所謂硬改幫你弄得便便如下圖,拿到只要下載更新帶有微碼之BIOS 就可直上
http://genius239239.myweb.hinet.net/771/
如果是一般沒動過手腳的,改裝方式要貼又要切,網上教學一堆就不再贅述了

手上這棵CPU是有貼好轉貼片,一般網上都教你切775座防呆卡榫,但我決定效法免切775座方式來弄,避免換主板時又要切一次
因為是事後才想說發文,所以部份圖是示意圖

工具
挫刀一支(住家就唯一一支,找了好久才找到,如果有手持式電動小磨板機或圓錐形挫刀會更Easy)

油漆筆一支(手術後絕緣用)

1.先拿報廢主板對位置,對好位置作個記號(也可參照第一張圖畫個約略位置)

2.再用挫刀慢慢磨,注意不要磨太多磨到PAD,邊磨邊合一下有沒有磨太偏了,磨好後多試幾塊板子看放得下去嗎?(各家腳座有些微差異)

3.最後塗上油漆筆絕緣,完成品實照

4.裝上後更新BIOS完進入系統,來看個CPU資訊吧

PS: 本來以為CPU很硬不好磨,結果完全出乎意料外,不太需要出什麼力氣,應該比切775座輕鬆

网友A:
磨 CPU 感覺比切防呆安全一點。

另請教更新帶有新微碼的 BIOS 不是要在舊的 CPU 時就要做嗎?
換上 771 CPU 再更新會不會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 CPU 感覺比切防呆安全一點。

另請教更新帶有新微碼的 BIOS 不是要在舊的 CPU 時就要做嗎?

阿速死G31,P35,P43系列的開機後會請你按F1更新,
雞排店P35的可以進昏倒系統,不過還是要更新,不然會抓不到SSE4 & VT-x
以上裝上後更新不會有問題,其它的我沒試過.

网友:
引用 楼主:
阿速死G31,P35,P43系列的開機後會請你按F1更新,
雞排店P35的可以進昏倒系統,不過還是要更新,不然會抓不到 ...

感謝說明~~
手邊還有幾台 775 系統,有機會再來試試看。

网友B:
我改一個L5420的,上GIGABYTE的板子不必改微碼直接能辨識到。

有些比較新的775板子直接能辨識到771的CPU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改一個L5420的,上GIGABYTE的板子不必改微碼直接能辨識到。

有些比較新的775板子直接能辨識到771的CPU型 ...

聽說技嘉比較大方,在新版本的BIOS有內帶C0與E0微碼,不過我不是很確定,
也有聽說大部份主板會帶C0微碼,所以C0版的U也可以不必更新,
也可能D大你那顆U剛好是C0版的吧.

网友C:
很棒的教學!
一年前買了顆 E5462 讓老電腦延役,非常穩定!只可惜我買的那顆搭配的舊板子只能跑 FSB 330 低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棒的教學!
一年前買了顆 E5462 讓老電腦延役,非常穩定!只可惜我買的那顆搭配的舊板子只能跑 FSB 330  ...

我昨晚注意看一下,真的外頻也是只有333M,不過我這片技嘉p35的倍頻可以加0.5,所以它又可以
(8+0.5)*333=2.83G, 至於ASUS的我就懶得拆下來試了,你BIOS給它選最佳化(Load Optimized Defaults)
試一試看看有沒有機會.

网友D:
我是用技嘉EP45T-UD3R上XEON-X5482
此顆為E0~BIOS免添加唯碼即可啟動SSE4.1/4.2及VT-x
選這顆實在是折磨自己
當初只是想試試看XEON~選了顆高階版本(5492太貴買不下手)
沒想到與我原本使用的Q6600/Q8400感覺也沒差多少功耗還更高
不過看在它12M的L2與原生1600就試著降壓繼續用吧!
不然預設電壓那150W熱量還真的不太好壓制
沒想到這顆體質還不差~從1.25000V降到1.05600V竟然還穩穩的哩!
目前待機溫度約40出頭~轉檔全速約56左右還算滿意
入手時有些小插曲分享一下~不小的是否XEON對記憶體較為嚴格?
手上兩條DDR3 4G 1600都有小掉件沒注意到
Q66/Q84一切正常無藍屏無死當但X5482就是很不穩!藍屏死當樣樣來
後來想辦法補件在保固換新後問題才終於解決
看來771CPU真要特別注意RAM這一塊
附註:散熱器為海盜A70風扇唯一顆12CM暴力扇(12V/4.4A)6000轉<==暴力到放桌面啟動會浮起來平移....
不過被我用軟體壓制轉速(待機800全速約2000左右)

网友:
這真是太神了, 能不能也發一篇 1155 變成 1150 的資料啊'
我手上有一顆 XEON E5430, 看看能不能配技嘉 Z99系列主機版, 期待中....

网友:
現在新cpu又改腳位------------------真的是海撈

网友:
受教了,感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技嘉EP45T-UD3R上XEON-X5482

會不會因為您把CPU降壓運轉才比較挑RAM?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會不會因為您把CPU降壓運轉才比較挑RAM?

降壓 是在記憶體換新後才做的動作~
換新後無論有無降壓都很穩喔~!

网友F:
玩過E5450,但是發現有些問題。第一就是溫度感應會出錯,常常飆高。第二,如果要超頻要注意主機板供電能不能挺得住,我發現有些電容都發燙,長時間下來一定會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玩過E5450,但是發現有些問題。第一就是溫度感應會出錯,常常飆高。第二,如果要超頻要注意主機板供電能不 ...

溫度誤判會不會是沒有加微碼造成,參考這篇的說明看看
http://home.gamer.com.tw/creationDetail.php?sn=2359090

网友:
最近也淘了一顆771 L5430 + IM-Q35 主板~
含運應該不用1千5!
我也想試試L2 12M的魅力!

网友:
我也是改用XEON的CPU再使用的,個人覺得經濟又實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