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討論] 請問有人用過『THD-2多功能直流電能測試儀』?

楼主(2015-08-11):
如題
是這樣的,我有許多設備同時都是用變壓器供電
有常見的5v.12v等等
近來常遇到許多小毛病
查了半天是瓦數不足問題很困擾
雖然換了變壓器就好了
但是想找個工具可以測試現有的變壓器是否足瓦或已剩瓦數
在對岸找到這個工具
不知有無大大用過,經驗如何
先謝謝大家
升級版THD-2多功能直流電能測試儀電池容量移動電源電壓電流測試

网友A:
大功率的可變電阻+電壓表+電流表

調整大功率的可變電阻
看輸出電流是否能達到標稱的電流值
而輸出電壓尚在許可範圍內
即為足瓦

露天拍賣搜尋"大功率 可變電阻"

露天拍賣搜尋"大功率 可變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功率的可變電阻+電壓表+電流表

調整大功率的可變電阻

原來還有這招,感謝雄爸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還有這招,感謝雄爸大大!

完成後
記得發個測試報告嘿

网友B:
那個大功率可變電阻要4百多元,不如直接買儀器算了.

另外,用各種W數的水泥電阻串聯應當也行吧!
把水泥電阻焊成一直線,要多少W就取直線中的接點就可以用了.
看來要是便宜,這種儀器就多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個大功率可變電阻要4百多元,不如直接買儀器算了.

另外,用各種W數的水泥電阻串聯應當也行吧!

大功率可變電阻
適用於多種規格之電源供應器做無段長時間連續測試
使用固定式電阻,必須準備多種不同阻抗之電阻,且無法做無段測試

原PO的那個東西,只不過是個綜合的儀表(電壓表,電流表,瓦時計),並無法測試電源供應器是否足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功率可變電阻
適用於多種規格之電源供應器做無段長時間連續測試
使用固定式電阻,必須準備多種不同阻抗 ...

那請教一下

同樣都是50W,不同歐姆數的意義在哪裡?

不就主要是看消耗而已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請教一下

同樣都是50W,不同歐姆數的意義在哪裡?

可變電阻的阻抗可以無段連續改變
固定阻抗的電阻只能用多顆串連做有段式變化
也正因如此
你的測試電流也只能因為有段式電阻的總阻抗測試
以12V的電源來說
固定阻抗的電阻,你打算用多少顆去做串聯,各是多少阻抗 (先不論功率)
可變電阻以50歐姆的來說,他可以從0歐姆變化到50歐姆<==接近無段連續 (視每圈阻抗)
假設固定阻抗的電阻是1歐姆,就要準備50顆,每段為1歐姆,每段電流增減0.24A
再來1歐姆50W的功率電阻50顆的價錢,以台灣的市價,遠超過$5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變電阻的阻抗可以無段連續改變
固定阻抗的電阻只能用多顆串連做有段式變化
也正因如此

我的問題沒問好。

就是我查網拍上「大功率可變電阻」,發現都是50W,但歐姆不同?

同樣都是50W,不同歐姆數的意義在哪裡?
不就主要是看消耗而已嗎?

(這裡指的是用「大功率可變電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問題沒問好。

就是我查網拍上「大功率可變電阻」,發現都是50W,但歐姆不同?

將可變電阻   簡化成   電阻

在電阻上 施加電壓   或是流經電流   會觀察到電阻上面有電壓降產生   其壓降程度 跟 流經電流有關

將電阻兩端電壓差  乘上 電流  就是電阻所消耗的瓦特數
瓦特數越高  電阻所產生的熱就越大 會導致電阻損壞
1  讓電阻能夠容納更多熱量  必須  換材質  或是 加大體積  將電阻做成 片狀 或是捲型
2 讓電阻降溫    風冷 水冷 油冷   液態氣體

高功率電阻   有兩種用途   低壓大電流用    再來就是高壓低電流用
                                           低阻抗                       高阻抗
兩者的耗功率都是很驚人的

電阻使用   大致上是這樣的

网友:
50W其實不太夠用                           對我而言拉
  要做就用電熱絲做       阻抗 跟 電阻絲長度 成正比 自己剪   要注意 嚴禁自然散熱  必須加風扇